请教关于quartus ii 11.1使用问题

楼主:
 我安装的是quartus11.1,系统是xp系统,但是没有nios hardware选项,无法在线硬件仿真。网上说要以兼容模式运行,然而我这已经是xp系统了

网友A:
你这图片看不清楚字。 但我在windows 7 或 8 下确实碰到过,改成xp sp3 兼容才可以。你的那个警告字,怎么写的呢? 你根据他提示,照做吧。 或者你把那字抄下来问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

有个网友,跟你现象一样,他是重新打开软件就ok了,你重启动电脑试试。
http://bobgosso.blog13.fc2.com/?mode=m&no=159

顺便问下,你JTAG下载FPGA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看不清楚字。 但我在windows 7 或 8 下确实碰到过,改成xp sp3 兼容才可以。你的那个警告字,怎么 ...

我这已经是xp系统了,兼容没有作用。错误提示是 Plug-in com.altera.sbtgui.launch was unable to load class com.altera.sbtgui.launch.hardware.ui.Nios2hardwareLaunchConfigurationTabGro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有个网友,跟你现象一样,他是重新打开软件就ok了,你重启动电脑试试。
http://bobgosso. ...

多谢指点。重启过电脑没有用。jtag下载.sof文件是成功的

网友B:
楼主,你确实FPGA输入时钟的引脚,复位,
和供给NIOS的时钟,复位啥的,都是好的嘛。

也就是说,相同的环境,你是第一次跑,就出现这么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实FPGA输入时钟的引脚,复位,
和供给NIOS的时钟,复位啥的,都是好的嘛。

也就是说,相同的 ...

步骤都是按教程来的,但进行到这一步,教程上有这个选项,而我的电脑上没有。。

网友B:
版本不一样,界面有变化,这个我们控制不了啊。

楼主,这个是我以前做的,供你参考,软件能认 能connect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不一样,界面有变化,这个我们控制不了啊。

楼主,这个是我以前做的,供你参考,软件能认 能connect ...

我用13.1把我那个工程打开的话就可以进行在线硬件仿真和下载到flash。

网友:
那你就用高版本的系统吧, 我在win8 下用过一段时间的altera11 qsys , 虽然用起来没问题,但debug 时总出现奇怪的问题,后来退回到altera sopc 就没那些问题。
我估计altera 11 的时候 qsys 还是不稳定的版本。 期望高版本能够稳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看不清楚字。 但我在windows 7 或 8 下确实碰到过,改成xp sp3 兼容才可以。你的那个警告字,怎么 ...

大叔,我用的是11.0,能生成qpf和qsf两个文件,但是为什么打不开呢?显示是白色的(就是没有程序能打开的意思)求解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