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项目又开始构想了----求项目小组成员

楼主:
项目又开始构想了,大概是数据采集,存储,分析统计,显示等方面的,主要硬件载体是移动终端,目的是为了减轻负担,方便办公,搞研究等,由用户自己定义显示什么、如何计算(我们提供类似模型),我们只是实现一些算法,这些数据来源可以是PC、传感器节点、服务器、移动终端、网络等(也是去向)。

估计一个人做要最少3个月,要不要操作系统就要看是不是要做多任务了,这个项目还是牵扯到物联网方面的,只不过它更侧重于用户体验,更偏向于移动终端,办公使用,打算做成一块产品,做低成本,让每个人都能用得起,而且还能带给用户潜在的消费人群(大数据),估计前期要花点钱,如果用手里的东西,那就花不了多了,,,申明一下,这个项目不是纯软件哦

想法还在酝酿,大家来点意见,想一起做的举手留个联系方式,本人qq:1013534609

网友A:
太泛泛而想了,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个应用才行。按你这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显示)如频谱仪,什么分析仪都这样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泛泛而想了,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个应用才行。按你这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显示)如频谱仪,什么分 ...

你的频谱仪能随身携带吗?有人会时刻拿着他吗?而且你说的这些仪器太专业了,都是某个领域的,我的意思说是不管啥数据,最后由用户自己定义,显示什么,如何计算,我们做的是如何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毕竟移动终端人人拿,而且客户也会在平添负重?一个手机已经够重了,目的是减轻负担,方便办公,搞研究,,,申明一下,这个项目不是纯软件哦

网友B:
为什么发在这里?如果是micropython的话我可以考虑,最近也在做数据存储方面

网友C:
哈哈,有点像泛型编程思想,将接口抽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发在这里?如果是micropython的话我可以考虑,最近也在做数据存储方面

mcu就用MP了,,,后期可以做点数据挖掘,肯定是保证用户信息安全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有点像泛型编程思想,将接口抽象出来

是啊,,,最后的效果就是用户根本不需要太多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只需要按自己的想法来数据绘图,计算等,现在全球社区化非常普遍,如果可以数据共享,那就会有很庞大的信息量

网友D:
这种想法已经难以实现了!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很多功能都开始集成到一起了!生命相关应用与传感器都集中了。这才是全部通用应用。而你却反过来想着把这种功能独立出来!

网友:
现在开始云平台,云平台其实并不是提供简单的计算性能与存储,更重要是以后AI智能数据分析服务,这种性能放到移动平台上是不现实的。感觉你想的就想是把arduino升华一下,更加简单易用。做成拼接平台,现在来说这种平台其实很多,但大多都不是很成熟,都有一群人在做,但是要实现那么多API 就需要非常强大的软体团队,还需要非常多的标准扩展senser, 反过来成本使这些硬件价格提高了,人们也不愿意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想法已经难以实现了!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很多功能都开始集成到一起了!生命相关应用与传感器都集中了。 ...

你说的应该是一种某个方面的应用吧(比如家用医疗设备???),其实我说的意思是用户自定义功能(前提是我们库里有相应模型),如果用户实在不想动手,根据特定需求我们可以做相应的定制型的应用和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一种某个方面的应用吧(比如家用医疗设备???),其实我说的意思是用户自定义功能(前提是 ...

你的想法有点过大,首先要有平台,然后平台是开源的,然后API也需要开源,然后你的成本就上升了,你的硬件就会比别人贵,然后就没有人买单呀。就想arduino用原版的不多,起码人家会认为原版做工好。 如果做出来,当然是很好的,也是方便大家的,不过对你自己确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益,想法是值得敬重,光光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要做到你说的,需要很多标准化接口的硬件,现在arduino有配件够多了,价格也很低,很难以把这部分爱好者拉过来。其实你想法对应的用户大多会是业余的玩家,那么现在业余玩家平台还真不少呢,树莓派也是一个,arduino也是一个,这两者都有你所说的API库,也有标准化硬件了,你要做到比他们更加方便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在软件智能化这块,连arduino里面的基本配置都能去掉,直接选组件,就能完成软件打包,硬件直接接起来就能跑了。这个想法很难落到实地。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可以先给项目列个单子,给任务一个优先级
并进行需求分析,功能分析,模块分析等等,不然一个太泛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可以先给项目列个单子,给任务一个优先级
并进行需求分析,功能分析,模块分析等等,不然一个太 ...

肯定是有计划的,在这只是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想法有点过大,首先要有平台,然后平台是开源的,然后API也需要开源,然后你的成本就上升了,你的硬 ...

没你说的那么大,看来我还是没说清楚,打算做的是一款更侧重与移动终端的软硬件系统,里面软件和通信是重头,对硬件系统的要求是通信模块(我们指定的协议,比较通用的那种,蓝牙,wifi,就是要根据数据量及类型解决带宽问题),其它没多大要求,至于API更无从谈起了,这个最后的效果是就算不懂计算机的也能操作,这个接口只是体现在操作界面上,,,哈哈,所以没有那么复杂,难度肯定是有的,只是数据开源和去向比较多(数据来源或去向可以是PC、传感器节点、服务器、移动终端、网络等)

网友:
楼主,好想法!!

采集,这个的有硬件啊
存储,量不要的高,数据不是那么快的话,用CPU或FPGA就行了
载体用移动终端,第一想到的就是ESP8266,便宜,无线,小存储
网络云端,这个靠移动终端那头加油了

网友F:
也没有具体一些的计划,特别是应用相关部分的,这样大家参与才有目标和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想法!!

采集,这个的有硬件啊
存储,量不要的高,数据不是那么快的话,用CPU或FPGA就行了
...

恩,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没有具体一些的计划,特别是应用相关部分的,这样大家参与才有目标和动力。

还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