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5529控制LDC1000

楼主:
为什么这个程序读不出 proximtyDataMAX;
这个值一直是0

#include
#include "LDC1000_cmd.h"

#define car_go     P6OUT|=BIT0+BIT2;P6OUT&=~(BIT1+BIT3);
#define car_back   P6OUT|=BIT1+BIT3;P6OUT&=~(BIT0+BIT2);
#define car_stop   P6OUT&=~(BIT0+BIT1+BIT2+BIT3);
#define car_right  P6OUT|=BIT0+BIT3;P6OUT&=~(BIT1+BIT2);
#define car_left   P6OUT|=BIT1+BIT2;P6OUT&=~(BIT0+BIT3);

void SetVCoreUp(unsigned int level);

char spi_readByte( char addr, char * data);
char spi_readWord(char addr, unsigned int * data);  // Big Endian
char spi_readBytes( char addr, char * buffer, unsigned char len);
char spi_writeByte(char addr, char data);
char spi_writeWord(char addr, unsigned int data);  // Big Endian
char spi_writeBytes( char addr, char * buffer, unsigned char len);

static unsigned char txlen;
static unsigned char rxlen;
static char *txbuf;
static char *rxbuf;
static char txaddr;
static char wordbuf[2];

char proximtyData[2];
char frequencyData[3];

int proximtyDataMIN;
int frequencyDataMIN;

int proximtyDataMAX;
int frequencyDataMAX;

int proximtyDataTEMP;
int frequencyDataTEMP;

#define RPMIN 0x3A
#define RPMAX 0x13

char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SetVCoreUp(1);
    SetVCoreUp(2);
    SetVCoreUp(3);

//    //UCS SETTING
    UCSCTL3 |= SELREF__REFOCLK;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6;                      //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0 + 731;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4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731 + 1) * 32768 = 24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4 |= SELA__DCOCLK + SELS__XT1CLK +SELM__DCOCLK; //ACLK,SMCLK,MCLK Source select
    UCSCTL5 |= DIVPA_2;                                   //ACLK output divide
    UCSCTL6 |= XT1DRIVE_3 + XCAP_0;                       //XT1 cap

    //PORT INIT

    P1DIR |= BIT0;                        // LDC CLK for Freq counter (set to output selected clock)
    P1SEL |=BIT0;

    // LEDs
    P7DIR |= BIT0;
    P4DIR |= BIT7;

    //INTB INIT
//    P1DIR &= ~BIT2;                            // Set P1.2 input
//    P1IES |= BIT2;                           // P1.2 Hi/Lo edge
//    P1IFG &= ~BIT2;                           // P1.2 IFG cleared
//    P1IE |= BIT2;                             // P1.2 interrupt enabled

    // initialize SPI
    P4DIR |= BIT0;  // Output
    P4SEL &= ~BIT0;

        unsigned const PWMPeriod = 1500;
        P2DIR |=BIT4+BIT5; // 设置 P1.2为输出
        P2OUT |=BIT4+BIT5; // 设置 P1.2为 TA0.1输出
        P2DIR |=BIT3; // 设置 P1.3为输出
        P2OUT |=BIT3; // 设置 P1.3为 TA0.2输出
        P6DIR |=BIT0+BIT1+BIT2+BIT3;
        P6OUT &=~(BIT0+BIT1+BIT2+BIT3);
        TA0CCR0 = PWMPeriod;
        TA0CCTL2 = OUTMOD_7;
        TA0CCTL3 = OUTMOD_7;
        TA0CCTL4 = OUTMOD_7;
        TA0CTL= TASSEL_2 +MC_1;

    //SPI SETUP
    P4SEL |=BIT1 + BIT2 + BIT3;
    UCB1CTL1 |=UCSWRST;
    UCB1CTL0 |= UCMST+UCMSB+UCSYNC+UCCKPL;   // 3-pin, 8-bit SPI master,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B1CTL1 |= UCSSEL_1;                 // CLOCK ACLK
    UCB1BR0 = 0x06;
    UCB1BR1 = 0;
    UCB1CTL1 &= ~UCSWRST;

    /*****************TEST*********TEST***************TEST*********/

    //read all REG value using default setting
    char orgVal[20];

    //write to register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RPMAX,       RPMAX);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RPMIN,       RPMIN);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SENSORFREQ,  0x94);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LDCCONFIG,   0x17);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CLKCONFIG,   0x02);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INTCONFIG,   0x02);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THRESHILSB,  0x50);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THRESHIMSB,  0x14);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THRESLOLSB,  0xC0);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THRESLOMSB,  0x12);

    spi_writeByte(LDC1000_CMD_PWRCONFIG,   0x01);

    //read all registers

    spi_readBytes(LDC1000_CMD_REVID, &orgVal[0],12);

    int i;
    //read all registers using extended SPI
    while (1)
    {
         while (1)
            {
             car_go;
            }
        spi_readBytes(LDC1000_CMD_PROXLSB,&proximtyData[0],2);
        spi_readBytes(LDC1000_CMD_FREQCTRLSB,&frequencyData[0],3);

        proximtyDataMAX = ((unsigned char) proximtyData[1]<<8) + proximtyData [0];
        frequencyDataMAX = ((unsigned char)frequencyData[1]<<8) + frequencyData[0];

        proximtyDataMIN = proximtyDataMAX;
        frequencyDataMIN = frequencyDataMAX;

        for (i=0;i<100;i++)
        {
      spi_readBytes(LDC1000_CMD_PROXLSB,&proximtyData[0],2);
      spi_readBytes(LDC1000_CMD_FREQCTRLSB,&frequencyData[0],3);

      proximtyDataTEMP = ((unsigned char)proximtyData[1]<<8) + proximtyData [0];
      frequencyDataTEMP = ((unsigned char)frequencyData[1]<<8) + frequencyData[0];

      if (proximtyDataTEMP < proximtyDataMIN)
          proximtyDataMIN = proximtyDataTEMP;
      if (frequencyDataTEMP < frequencyDataMIN)
          frequencyDataMIN = frequencyDataTEMP;

      if (proximtyDataTEMP > proximtyDataMAX)
             proximtyDataMAX = proximtyDataTEMP;
        if (frequencyDataTEMP > frequencyDataMAX)
             frequencyDataMAX = frequencyDataTEMP;
        }

       if(proximtyDataMAX>=0)
        {

//            TA0CCR2=1000;
//            TA0CCR3=1000;
//            TA0CCR4=500;
            car_left;
        }
        else if(proximtyDataMAX<0)
        {

//            TA0CCR2=500;
//            TA0CCR2=500;
//            TA0CCR4=0;
            car_right;

        }
        /*
         if(proximtyDataMAX>=15000&&proximtyDataMAX<=30000)
        {
            TA0CCR2=400;
        }
        else if(proximtyDataMAX<10000)
        {
            TA0CCR2=0;
        }*/

      __no_operation();
    }

//    while(1)
//      {
//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w/interrupt
//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
    return 0;
}

/**sub functions**/

char spi_readByte( char addr, char * data)
{
        rxlen = 1;
        rxbuf = data;
        txaddr = addr | 0x80;

        P4OUT &= ~BIT0;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addr;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0;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rxbuf = UCB1RXBUF;

        while (UCB1STAT & UCBUSY);
        P4OUT |= BIT0;

        return 0;
}

char spi_readWord(char addr, unsigned int * data)
{
        rxlen = 2;
        rxbuf = &wordbuf[0];
        txaddr = addr | 0x80;

        P4OUT &= ~BIT0;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addr;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0;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rxbuf = UCB1RXBUF;
        rxbuf++;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0;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rxbuf = UCB1RXBUF;

        while (UCB1STAT & UCBUSY);
        P4OUT |= BIT0;

        return 0;

}
char spi_readBytes( char addr, char * buffer, unsigned char len)
{
        rxlen = len;
        rxbuf = buffer;
        txaddr = addr | 0x80;

        P4OUT &= ~BIT0;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addr;

        while (rxlen > 0) {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0;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rxbuf = UCB1RXBUF;
            rxbuf++;
            rxlen--;
            }

        while (UCB1STAT & UCBUSY);
        P4OUT |= BIT0;

        return 0;
    }

char spi_writeByte(char addr, char data)
{
        wordbuf[0] = data;          // copy from stack to memory
        txlen = 1;
        txbuf = &wordbuf[0];
        txaddr = addr & ~0x80;

        P4OUT &= ~BIT0;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addr;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buf;

        while (UCB1STAT & UCBUSY);
        P4OUT |= BIT0;

        return 0;
    }

char spi_writeWord(char addr, unsigned int data)
{
        wordbuf[0] = data >> 8;    // Big Endian
        wordbuf[1] = data & 0xFF;
        txlen = 2;
        txbuf = &wordbuf[0];
        txaddr = addr & ~0x80;

        P4OUT &= ~BIT0;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addr;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buf;
        txbuf++;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buf;

        while (UCB1STAT & UCBUSY);
        P4OUT |= BIT0;

        return 0;

}

char spi_writeBytes( char addr, char * buffer, unsigned char len)
{
        txlen = len;
        txbuf = buffer;
        txaddr = addr & ~0x80;

        P4OUT &= ~BIT0;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addr;

        while (txlen > 0) {
            while (!(UCB1IFG&UCTXIFG));
            UCB1TXBUF = *txbuf;
            txbuf++;
            txlen--;
                }

        while (UCB1STAT & UCBUSY);
        P4OUT |= BIT0;

        return 0;

    }

void SetVCoreUp (unsigned int level)
{
        //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ccess
        PMMCTL0_H = 0xA5;
        // Make sure no flags are set for iterative sequences
//        while ((PMMIFG & SVSMHDLYIFG) == 0);
//        while ((PMMIFG & SVSMLDLYIFG) == 0);
        // Set SVS/SVM high side new level
        SVSMHCTL = SVSHE + SVSHRVL0 * level + SVMHE + SVSMHRRL0 * level;
        // Set 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 Wait till SVM is settled
        while ((PMMIFG & SVSMLDLYIFG) == 0);
        // Clear already set flags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et VCore to new level
        PMMCTL0_L = PMMCOREV0 * level;
        // Wait till new level reached
        if ((PMMIFG & SVMLIFG))
        while ((PMMIFG & SVMLVLRIFG) == 0);
        // Set SVS/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SLRVL0 * level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 Lock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ccess
        PMMCTL0_H = 0x00;
}

网友:
1000不好做,别挣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