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压力传感器接线和使用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两个半桥的压力传感器组成个全桥的传感器,想知道怎样接线,我查了有些卖家说黑色和黑色连线,白色和白色连线,红色接电源,但我搜了下百度知道,又查到第三幅图的接法,我就懵了,到底怎样接··还有,想知道两个传感器接起来后怎样给力?两个传感器同时给力还是只能给一个传感器力呢?
外求分享能测足底压力的压力传感器等资料,谢谢。

网友:
这和你的电子秤机械结构以及受力方式有关。
举例来说,如果是一根横梁,两端用你的传感器支撑,要测量的是横梁受到的压力。那么两个传感器各承担一部分压力,求和后是横梁受到的压力。但若横梁由两端点支撑,两个传感器分别置于横梁上面和下面,分别测量横梁上下的形变,则两个传感器之差表示横梁受到的压力。

网友:
称出的重量=两个传感器之和。按一个也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