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在protuse中仿真可以的,焊接后却不能显示重量

楼主:
我做的简易电子秤,已经仿真了显示电路,可以实现测重和基本课题要求。用的是51,adc0804结果焊接后用稳压信号源模拟信号,没有出现重量显示,电路连接和仿真图一样不会错,真心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
有没有人看见啊,在线等

网友A:
连图都没有让别人怎么给你检查,也不能凭空想吧

网友B: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称重的电桥、供电、芯片的供电、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单片机的程序错误、显示部分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称重的电桥、供电、芯片的供电、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单片机的程序错误、显示部分的 ...

adc的连接电路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图都没有让别人怎么给你检查,也不能凭空想吧

网友:
显示和仿真不一样,建议改延时,定义测试端口,测时间

网友:
protuse不是产品试验室,别指望此软件解决一切问题
编程仿真一下某个单个模块功能还是可以滴

网友:
先看看单片机有没有工作,看看能不能获取的adc的值。重量变化,adc的值会不会变。多实物,少仿真,很多东西根本不能仿真。根据描述,可以知道,你的硬件调试方面缺乏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