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输入16V 为什么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2016-07-26_23-05-021.schdoc

网友:
你这是仿真图。仿真的结果没有输出电压,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也许仿真出现错误呢?

网友: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A:
楼主用这个仿真吧:

网友B:
建议检查用的器件和焊接问题,严重怀疑没器件和焊接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这个仿真吧:

用这个仿真没问题,  是不是就是硬件电路连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用的器件和焊接问题,严重怀疑没器件和焊接有问题

实际电路只输出3V是什么原因呢?  硬件连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路只输出3V是什么原因呢?  硬件连接正常

芯片各引脚电压输出:(1) 1.84V   (2) 0.37V  (3) 0V   (4)0.39V  (5)1.23V   (6)0V   (7)0.001V   (8)0.17V
  (9)4.58V   (10)0V   (11)0V   (12)0V   (13)0V   (14)0V   (15)0.13V   (16)7.19V  (17)1.11V   (18)1.11V  (19)7.29V
  (20)V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路只输出3V是什么原因呢?  硬件连接正常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有关高电压启动稳压器和 VCC 禁用的部分
对于 VOUT 在 6V 和 14.5V 之间的应用,输出可经一个二极管直接连接至 VCC。

网友:
还有,这个芯片PCB布线也有关,要用好一点的电容,且应尽可能靠近 NMOS 功率开关管放置,VIN 端的电容直接连接至高边 NMOS 漏极,接地端的电容尽可能靠近连接电流检测电阻接地线。这在手册是有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仿真没问题,  是不是就是硬件电路连接的问题?

对于实际电路,一是要好好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所接元件参数是否正确。
然后再用示波器看一看主要引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实际电路,一是要好好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所接元件参数是否正确。
然后再用示波器看一看主要引脚状态 ...

UVLO电压正常       VCC电压正常   HB电压正常   VIN正常   COMP 4.58V    其它主要引脚电压正常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