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7放大电路改变了方波信号的占空比,如何解决?

楼主:
需要用FPGA对10HZ-2MHZ,幅度100mv-10V方波测占空比,经过opa847放大信号后,原信号的占空比改变了,怎么办?

网友:
用线性放大器放大方波,不但是大材小用,而且是自讨苦吃。
放大100mV~10V的方波,实际上仅100mV这一半的幅度需要放大,10V的幅度应该是衰减。
输入信号本来就是方波,仅仅是幅度不够测量需要,放大并没有幅度的线性要求,仅要求占空比不变。这种情况应该采用高速电压比较器,若是频率不太高输出幅度又合适,甚至可以采用数字电路(74HCXX系列)来放大。

网友:
如果输入的是方波,输出改变了它的占空比。这确实让人费解。

应该看一下各级信号情况,是不是因为信号是由方波 ----  正弦 ------ 方波的过渡?

网友:
“经过opa847放大信号后,原信号的占空比改变了”
这是因为运放工作到饱和,在两个方向上退出饱和的时间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