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一下

楼主:
这个电路图有什么注意的吗,为什么实物连接不出正弦波

这个电路图有什么注意的吗,为什么实物连接不出正弦波

这个电路图有什么注意的吗,为什么实物连接不出正弦波

网友A:
IRFZ44,楼主查一下它的输入电容,看看G极的时间常数,再看看D极的负载情况应该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B:
“为什么实物连接不出正弦波”
此电路不像正弦波振荡电路,没有任何稳定幅度的措施。
你仿真出来正弦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RFZ44,楼主查一下它的输入电容,看看G极的时间常数,再看看D极的负载情况应该可以找到答案的。

那请问一下IRFZ44与IRFZ44N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实物连接不出正弦波”
此电路不像正弦波振荡电路,没有任何稳定幅度的措施。
你仿真出来正弦波了 ...

能,就是实物连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就是实物连接不行

仿真使用的电感和电容,估计是理想电感和电容,并未考虑电感和电容中的损耗。而实际使用的电感和电容,总有相当的损耗。
首帖电路,是从多谐振荡电路套出来的,两管可以说是工作于开关状态,电路中没有任何限幅措施。而限幅措施是产生良好正弦波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使用的电感和电容,估计是理想电感和电容,并未考虑电感和电容中的损耗。而实际使用的电感和电容,总 ...

振荡的两个条件中,仅保证相位条件,而振幅条件没有保证所致。

你看它的输入激励与输出负载,严重失配。

这个管子的输入电容很大,在这种条件下,起码会导致输入信号过小。

再看看负载,它的回路阻抗很低。这样,振荡就无法维持。

至于仿真,那是条件设置问题。与实物可以相差极大或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一下IRFZ44与IRFZ44N有什么区别

自己拿着手册查一下吧。

对于电路的振荡问题,看我七楼,都写到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荡的两个条件中,仅保证相位条件,而振幅条件没有保证所致。

你看它的输入激励与输出负载,严重失配 ...

同意。此电路很可能无法起振。即使此电路产生了振荡,也出不来良好的正弦波。

网友: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正弦波震荡电路,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