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
     我需要一个电流放大器,看到别人的电路结构如下图,通过multisim仿真却无法正常工作,请高手给予分析和指导,在线等待.

网友:
来自 48楼

看了几天的模电书籍,还是无法搞懂,现在重新回头,一步一步进行,并加以记录,并同步到此贴,希望大师们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提前剧透给我:multisim的仿真到底有效没?用的内部带有仿真模型的元件.谢谢

仿真当然有用,也有效,前提是元器件参数准确,仿真电路正确。
对3MHz方波这么高频率信号,还有个前提条件:分布参数正确。

网友B:
“我需要一个电流放大器”
这个电路,是需要根据管子调整的,而且很难调整好。

应该把你的要求原原本本说清楚。需要用电流放大器把多大电流放大到多大,电流波形,频率范围,对输出电压的要求……

网友B:
仔细看了看,这个电路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无法正常工作。
彻底推翻重新来过吧,别在这个电路上纠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一个电流放大器”
这个电路,是需要根据管子调整的,而且很难调整好。

应该把你的要求原原本本 ...

输入电压0~30V
输出电流最大峰值10A
对模拟电路不是太懂,这个看起来是推挽射极跟随器,电压基本是1:1输出吧
输入信号基本是1MHz的方波脉冲,每次只有五六个脉冲,然后一段时间的空闲
电路的前级是TI的TLE2142高压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看,这个电路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无法正常工作。
彻底推翻重新来过吧,别在这个电路上纠缠了。

大侠明示,错在哪里

网友:
R2、R5的数值也太小了吧。

这样取值试一下:

R2 = R5 = R9 = 10K

网友:
电路图有误,
R7、R8、R9的汇集点,应该接上中点电压。输入电压的中点也在此中点附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有误,
R7、R8、R9的汇集点,应该接上中点电压。输入电压的中点也在此中点附近

看到了,稍等我重新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稍等我重新试一下

不行的,示波器蓝线是输出,可以看出明显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示波器蓝线是输出,可以看出明显小了很多....

R2,R5,R9已经改为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明示,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
主要错误,7楼dontium已经说过了。
补充一句:R7R8R9联接处,应该是电源中点。

网友:
看看你是接到中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0~30V
输出电流最大峰值10A
对模拟电路不是太懂,这个看起来是推挽射极跟随器,电压基本是1:1输 ...

“这个看起来是推挽射极跟随器”
不是射极跟随器。
明明U3是集电极输出,U2也是集电极输出。下面一半也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在哪里”
主要错误,7楼dontium已经说过了。
补充一句:R7R8R9联接处,应该是电源中点。

这个是别人能够用的电路,我是参照这个做仿真的,却仿真通不过,没有看懂区别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0~30V
输出电流最大峰值10A
对模拟电路不是太懂,这个看起来是推挽射极跟随器,电压基本是1:1输 ...

“输出电流最大峰值10A”,“输入信号基本是1MHz的方波脉冲”
这里有几个问题:
1、是否需要电压增益?照你“电压基本是1:1输出吧”这句看,好像不需要电压增益,只需要电流增益。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实可以采用推挽射极跟随器来实现。当然,10A的输出电流而且频率达数十MHz(1MHz方波的谐波),实现起来也不大容易。而且必须明确负载性质,否则做不成。
2、“前级是TI的TLE2142高压运放”。运放是线性工作的,但信号源又是脉冲。你的这个电流放大是否对线性有一定要求?对线性有要求则难,对线性无要求则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别人能够用的电路,我是参照这个做仿真的,却仿真通不过,没有看懂区别在哪里

“这个是别人能够用的电路,我是参照这个做仿真的”
那么大功率的分立元件电路,输出经6.8k电阻接运放。
这个“别人”在忽悠你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