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书上是这样说的:mucisp控制DTR输出低电平,则DTR_N输出高电平,然后RTS置高,则RTS_N输出低,这样Q3就导通了,BOOT0被拉高。
我的问题是:1:怎么判断Q3是导通的?
                     2:BOOT0为什么会被拉高?
                     3:DTR_N,RTS_N管脚在哪?

网友A:
就是stm32的一键下载电路啊,

似乎你这个说法跟图对不上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xWFtKFBJ67hu-mF3ebm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B:
DTR_N,RTS_N 说的是CH340上的,"#"和"_N"代表一个意思,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TR_N,RTS_N 说的是CH340上的,"#"和"_N"代表一个意思,低电平有效

就说DTR_N与DTR#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stm32的一键下载电路啊,

似乎你这个说法跟图对不上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3z05BmyU ...

还有个就是电路上怎么判断三极管是导通还是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