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分清了:串口、COM口、TTL、RS-232和RS-485

楼主:
Point:
1、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而TTL、RS-232、RS-485是指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2、接设备的时候,一般只接GND RX TX。不会接Vcc或者+3.3v的电源线,避免与目标设备上的供电冲突。
3、PL2303、CP2102芯片是 USB 转 TTL串口 的芯片,用USB来扩展串口(TTL电平)。
4、MAX232芯片是 TTL电平与RS232电平的专用双向转换芯片,可以TTL转RS-232,也可以RS-232转TTL。
5、TTL标准是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1(+5V电平)。RS-232标准是正电平为0,负电平为1(±15V电平)。
6、RS-485与RS-232类似,但是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这里略过不讲。
串口、COM口:
COM口即串行通讯端口,简称串口。这里区别于USB的“通用串行总线”和硬盘的“SATA”。
一般我们见到的是两种物理标准。D型9针插头,和 4针杜邦头两种。
这是常见的4针串口,在电路板上常见,经常上边还带有杜邦插针。还有时候有第五根针,3.3V电源端。
由于是预留在电路板上的,协议可以有很多种,要看具体设备。

        下面这个就是D型9针串口(通俗说法)。在台式电脑后边都可以看到。记住,这种接口的协议只有两种:RS-232和RS-485。不会是TTL电平的(除非特殊应用)。9针串口的定义可以参考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5c170c6925c52cc58bd6be6e.html
我们一般只接出RXD TXD两针,外加GND。

下图是个USB转TTL串口的小板,可以用USB扩展出一个串口。芯片为PL2303HX。
网上经常混淆各种串口,但是这个确实是可以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

这是另一种,CP2102芯片的,也是USB转TTL串口。据说比PL2303的好,实际使用中没感觉出来。这个小板就多了+3.3V电源端,以适应不同的目标电路。

       上边介绍的都是USB转TTL串口,如果目标设备上是RS-232串口(D型9针接口)咋弄?
再接一片MAX232转换一下就行。
你也可以搭一个简单的比较器电路,来实现TTL转RS-232的功能,如下图。

       RS-232转TTL咋弄?这就需要你动点脑子咯。当然,早有人想到了做一款成品。仔细看下图,USB经过PL2303转成了TTL串口,中间四个窟窿可以引出,再经MAX232转换为RS-232电平,9针串口引出。

下面这是另一款:电平转换依旧用的是MAX232。

      你或许会买到这种:看起来里边只有一个牛屎芯片的。但是记住一点,只要是 D型9针串口,不会是TTL电平的,没特殊说明就默认是RS-232。
      所以这根线,不管里边构造怎样的,是 USB转RS-232串口 的线。
      想要强调的是,一个设备的串口可以根据引出的串口线来判断是TTL还是RS-232,从而决定链接方式以及是否需要转换电路。

网友A:
纠正一下232电平逻辑1(MARK)=-3V~-15V逻辑0(SPACE)=+3~+15V
485是正逻辑,232是负逻辑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点,对于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大老板,这个贴很有用, 值得多看几遍。
不光初学者,很多工作多年的朋友,都分不清。

网友:
现在这种USB转232的这个线,比较多,
USB接头那块透明的地方,里面带个小CPU在里面 ,CPU - TTL - 232

网友:
一个设备的串口可以根据引出的串口线来判断是TTL还是RS-232
感觉都是4线

网友:
顶一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232电平逻辑1(MARK)=-3V~-15V逻辑0(SPACE)=+3~+15V
485是正逻辑,232是负逻辑
我也觉得不对就查了一下
EIA-RS-232C对电气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
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3V~-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