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请问如何将PADS中的元件库转为ORCAD中的库。。。。是PADS转ORCAD。....

楼主:
请问如何将PADS中的元件库转为ORCAD中的库。。。。是PADS转ORCAD。有大神解救吗?

网友A:
没法直接转,可以借助Altium Designer,从AD导入pads,然后就导出成orcad文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法直接转,可以借助Altium Designer,从AD导入pads,然后就导出成orcad文件就行了

已经解决了,跟大神你说的一样,谢谢。。。。转成低版本的再转,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跟大神你说的一样,谢谢。。。。转成低版本的再转,谢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