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ufun+初步认识和调试

楼主:
收到UFUN已经有几天了,因为最近工作太忙总是加班,今天终于有空来学习一下了。

那首先在这里要感谢一下张进东团队和eeworld论坛组织的这个活动,对于坛友来说真的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四月份看到关于UFUN的消息就开始关注一直到现在能亲自调试这个板子,这个过程真的是充满了盼望和好奇!今天就开始这个学习过程吧,也希望坛友们都来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刚在网上看到UFUN板子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板子做的比较精致,拿到手之后更是喜欢了,布局很紧奏,元器件又都采用了非常小的封装,相信在板子设计的时候难度是很大的。从封装来看有好几个地方都是之前没见过的,觉得比较有意思,比如下发光LED(亮起来从背面看着不是很明显)、蜂鸣器贴片的(像电感)、超级电容(以前真不知道有这么小的)、MINI PCI-E接口(这么小就有52PIN很节省空间)、MCP6001(SOT23-5封装的单运放绝对够小了)可能都是因为考虑到板子的面积和布局来设计的吧。功能上就更不用说了,模拟电路的分析和计算(运放这一块是我最欠缺的需要补补了)、现在比较流行的电容触摸按键(一般家用电器上都已经开始用了)、无人机上需要的姿态传感器、SD卡读写(一直都不会)、等等这也都是我比较想要重点学习的地方!接口采用了常用的mirco usb接口供电又能串口通信和烧写程序(对于没有JLINK的同学可是方便多了),当然也预留比较省事的SWD接口,方便我们进行仿真。

其实这里想说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相同情况的同学,下载的程序后我是用XP电脑上的KEIL4打开的,打开工程后直接打开.C文件,我发现过一会光标就跑到了几百行后面,想拖动进度条也不行,总是导致KEIL4无响应。重新打开工程直接编译也会报错。整个工程同事电脑上试过却没问题。找了很久问题发现是我KEIL安装路径下ARM文件夹中少了一个CMSIS的文件夹。复制过来再打开工程就都OK了。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文件夹的时候编译stm32的程序也都正常啊。

程序下载完重新上电,这里要说一下,想要程序运行的话需要把拨码开关拨到ON的方向,因为这样才是把拨码开关闭合把BOOT0和BOOT1拉低电平,然后复位即可。如果想要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话则需要将BOOT0置高,也就是将拨码开关2拨到下面,要记住拨码开关改变状态后要按下复位键才能生效。

上电后电源指示灯点亮,蜂鸣器响起1秒左右,七彩LED处于闪烁状态,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设置为115200就会收到UFUN发来的姿态传感器三轴数据、当前时间、两通道模拟信号数值,时间间隔为1秒。按下复位程序重新运行,还会收到以下关于各模块的初始化信息,比如说如果你已经插入了SD卡,在初始化时候就会读到你的SD卡并将SD卡信息通过打印到串口助手。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有插入或者拔出SD卡的动作也会被检测到并伴随着蜂鸣器的滴声,而且插入SD卡时会有像上图一样的提示信息,不过有时候插入SD卡却提示的是“没有发现SD卡设备!”应该是没读卡成功吧。运行时候如果晃动了UFUN板,那个七彩灯闪烁的亮度会增加很多,仔细看了看程序发现它的三个颜色亮度分别是根据姿态传感器三轴的数据前后两次差值来点亮的,晃动的越厉害,差值越大那么led就越亮。触摸按键也很好用,触摸时候背面的LED灯会跟着亮起直到松手,可就是正面看着不太明显啊。
关于模拟部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两个PWM通道,输出都是0V,是不是没有PWM输出呢。再看看两路模拟信号返回值原来分别是8和0,电路不太会算,搞不懂呢还,不说了还得再学学去了。。。

网友A:
感谢分享, 我的板子还在路上, 先学习学习你们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我的板子还在路上, 先学习学习你们的经验

这都十天了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