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在布线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破

楼主: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437490629\Image\C2C\FWM$0X%XVN4`_(3UT30{{J9.png问大神们怎么破

网友:
貌似是什么打印服务没有开启,你百度一下吧
关键词 AD 复制元件报错

网友:
还有这样的,呜呜呜

网友A:
你试试把AD关掉然后重新打开一下。

网友B:
重新打开就好了。他就是抽风了。

网友C:
应该是库文件错误了,进去库里把所有的库删除,再重新添加就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频繁出现,建议换个软件版本。我曾经就频繁出现过,后面换版本就好了。

网友D:
安装文件有缺少,重启不会彻底解决,只有重新覆盖安装或者另外安装

网友E:
天气太热 ,可能系统CPU温度过高,导致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
有过几次情况,卡住不动,不能拉伸,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

解决办法,就是退出去重开, 没有保存怎么办?平时养成Ctel+s的习惯

网友F:
我这两天也一直在出现这样的错误,没什么大事,但是我的还需要注销才有用,比你更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两天也一直在出现这样的错误,没什么大事,但是我的还需要注销才有用,比你更坑。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用AD13.3.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AD关掉然后重新打开一下。

关闭重新打开,仍然还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打开就好了。他就是抽风了。

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库文件错误了,进去库里把所有的库删除,再重新添加就好了,你试试看

但是我其他的PCB文件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库文件错误了,进去库里把所有的库删除,再重新添加就好了,你试试看

你的这个方法以后我会考虑考虑进行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文件有缺少,重启不会彻底解决,只有重新覆盖安装或者另外安装

卸载重启,重新安装,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气太热 ,可能系统CPU温度过高,导致出现这种错误,

神人

网友G(2016-08-01):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