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程序结构的变化

楼主:
今天还发现Mbed的程序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有条理和方便了,设置了不同的文件组,这样查找和修改都方便。

以前的是这种形式:

网友A:
前段团购的 NUCLEO-L011K4,MBED 也开始正式支持了,例子虽然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团购的 NUCLEO-L011K4,MBED 也开始正式支持了,例子虽然有点少。

大部分基本例程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B:
你每次都是拉到本地来玩的?在线的目录结构也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都是拉到本地来玩的?在线的目录结构也变了吗?

在线的和以前一样,不能显示Mbed部分,子显示用户程序。

网友C:
请问,您是点export program吗?我导出的是keil4的工程,keil4打开显示没装库,我就又用keil5打开(keil5我装库了),但是keil5也显示没安装库

解决了,能直接导出keil5,开始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是点export program吗?我导出的是keil4的工程,keil4打开显示没装库,我就又用keil5打开(keil5我 ...

Keil5是新支持的格式,以前没有。缺少库其实也可以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