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恒流源,直流源三者的区别

楼主:
1:电流源,恒流源,直流源三者的区别?2:在X轴上方的方波算恒流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1):恒流源:理想的电流源。
                                          ...

理解不对,全错,而且错的离谱,说明基本概念严重不清!
关于1:恒流,顾名思义就是电流恒定,电流源可未必不变,理想电流源显然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的电流源也包括恒流源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工作。
关于2:电流源,输出电流的源,某些电流源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认为是理想电流源加内阻,但不仅仅如此,还有其它性质的电流源,所以不能简单的那么认为,比如晶体管微变等效电路中的晶体管模型里的电流源。
关于3:电流为常数是电流不变的意思,显然你对“常数”的定义理解不对。直流电流源就是输出直流的电流源,与之对应的自然有交流电流源。输出直流可不一定不变。

网友C:
1、电流源,向外提供能量的方式以电流形式,理想的电流源,其内阻为无穷大。
恒流源,也是“电流源”,仅体现一个“恒”字。

直流源,当然,它的它主要是说提供的不是交流,是直流,它可以是恒流源,也可以是恒压源。

当然,在实际中,一般讲直流源,会和恒压源联系。

直流源,也可以不是“恒”定的,或者有一定的内阻的。

2、所问的问题不明。

X轴代表什么?上方又指什么?
坐标轴可以代表时间、电压、电流、…………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电流源,向外提供能量的方式以电流形式,理想的电流源,其内阻为无穷大。
恒流源,也是“电流源”,仅 ...

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电流源,向外提供能量的方式以电流形式,理想的电流源,其内阻为无穷大。
恒流源,也是“电流源”,仅 ...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1):恒流源:理想的电流源。
                                          2):电流源:理想的电流源加内阻。
                                          3):直流电流源:电流为常数的电流源(那里的直流源我想表达的是直流电源)。
                                          你看对不对?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1):恒流源:理想的电流源。
                                          ...

理解得有那个意思,但需要纠正一下:
1):恒流源:理想的电流源。
      ---------------  应该理解为:“ 理想的恒定电流源 ”

2):电流源:理想的电流源加内阻。
         -------------- 虽没有规定电流是多大或变化与否,但它的内阻是无穷大的。

3):直流电流源:电流为常数的电流源(那里的直流源我想表达的是直流电源)。
             -----------------基本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解得有那个意思,但需要纠正一下:
1):恒流源:理想的电流源。
      ---------------  应该理解为 ...

恩恩,懂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对,全错,而且错的离谱,说明基本概念严重不清!
关于1:恒流,顾名思义就是电流恒定,电流源可 ...

我是看这个:

网友:
“理想电流源能向负载提供一个恒定值的电流——直流电流Io或者按某一特定规律随时间变化的交流电流io(其幅值、频率不变),因此又称为恒流源。恒流源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恒流源输出电流与恒流源的端电压无关;二是恒流源的端电压取决于与恒流源相连接的外电路。”
这段话,我认为有点问题。
其定义要求“幅值、频率不变”。如果幅度或者频率变了,按照定义就不是恒流源。但幅度或者频率变了,并不影响后面所说两个特性。
所以,“幅值、频率不变”是多余的。应该是只要满足后面两个特性,就是恒流源。

网友:
举个例子。
理想的电流互感器二次是恒流源。但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出幅度和频率却是随时间变化的——如果不变化,那测量二次电流干什么?正是根据二次电流瞬时值以及频率(包括相位)的变化来判断一次回路是否出现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对,全错,而且错的离谱,说明基本概念严重不清!
关于1:恒流,顾名思义就是电流恒定,电流源可 ...

恒流源所谓的恒指的是I=C(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
显然你看的这些描述不对,这里已经是纯粹的语文问题了。

网友:
看了一下某网友的解答,也存在概念不清问题,“懂了”错的可不是真懂。理解这些问题其实与电子技术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完全是基于逻辑的语文问题,而maychang从逻辑上做了推理,这种思维方式是初学者该好好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所谓的恒指的是I=C(伏安特性曲线)?

别搞那么复杂把你自己弄晕了,“恒”就是“恒定不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搞那么复杂把你自己弄晕了,“恒”就是“恒定不变”的意思。

这次是真懂了

网友:
“恒”是“恒定不变”的意思。那么我们要问:“变”是随什么而变?
恒流源的电流,并非不随时间而变,而是不随端电压而变。或者说,与端电压无关。

网友:
电源是甚么源,就看不能没有谁,
在正常状态下(不包括完全停机),电压源可以无电流,不能没有电压,电流源则电压可以为零但不会没有电流。

网友D:
这都是理想化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理想化的概念…………

“电路”本身就是理想化的。
“电路”中,导线是理想化的,认为导线电阻为零,电导无穷大。“电路”中,绝缘是理想化的,电阻无穷大,电导为零。

网友:
理解交流恒流源,应该分清幅度瞬时值,恒的是幅度,瞬时值变不了,还能成为正弦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