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效率问题

楼主:
LM5117做降压型直流稳压电路后接液晶屏效率就被拉低达不到85%,并随负载电阻发热温飘影响到每次的读数,效率值就在75%~85%徘徊了,求提高效率方案啊啊啊?

网友:
这个你用TI首页的WEBENCH® Designer,去模拟看看呢。一般没用过,还真说不好。

网友:
早早的就设计出来了,跟选用的元器件要求精度高有关吧,WEBENCH® Designer都是这样呢

网友:
是做电赛吗

网友A:
嗯,就差效率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就差效率问题了

buck电路效率,如果排除低品质电容,和开关管的损耗的影响
占空比提高会提高效率,但此lm5117是自适应占空比的,按照手册图15最大占空比与开关频率的关系,只有增大开关频率

网友B:
一般DCDC的buck电路来说,效率的影响,主要的损耗主要来源是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
选用导通电阻较低的开关管以及DCR较低的电感有利于减小导通损耗。
选用栅极电容较小的MOSFET或降低开关频率有利于减小此损耗。
在重载条件下,导通损耗占主导。而在轻载下,开关频率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ck电路效率,如果排除低品质电容,和开关管的损耗的影响
占空比提高会提高效率,但此lm5117是自适应占 ...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DCDC的buck电路来说,效率的影响,主要的损耗主要来源是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
选用导通电阻较低的开关 ...

嗯嗯,开关管已经被固定使用CSD18532KCS N沟道的MOSFET了,电容上我们没有过宽的选择:贴片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直流电阻较低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开关管已经被固定使用CSD18532KCS N沟道的MOSFET了,电容上我们没有过宽的选择:贴片电解电容和瓷 ...

电感的直流阻抗 DCR
电感线圈在非交流电下量得之电阻值。在电感设计中,直流阻抗愈小愈好,其量测单位为欧姆,通常标注其最大值。

正规功率电感参数

DCR通常就是指电感器的内阻,m Ω是内阻的单位。
IDC是指电感所能通过的最大直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直流阻抗 DCR
电感线圈在非交流电下量得之电阻值。在电感设计中,直流阻抗愈小愈好,其量测单位为 ...

谢谢大神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