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缓冲器

楼主(2016-07-29):
高速缓冲器
有哪位大神知道,适合缓冲FPGA产生的脉冲信号的 高速缓冲芯片型号
缓冲器

网友A(2016-09-04):
若不知 ①.缓冲的目的(比如是想要做电压变换还是电流放大)、②.信号的性质(比如速度、最小脉宽、允许的最大延迟等),③.是否需要FIFO,要多少深度,等等条件,那就只能说“不知道怎么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