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头文件内容问题,大神请看看吧

楼主:
typedef union {
  byte Byte;
  struct {
    byte PS0         :1;                                       /* Prescale Divisor Select Bit 0 */
    byte PS1         :1;                                       /* Prescale Divisor Select Bit 1 */
    byte PS2         :1;                                       /* Prescale Divisor Select Bit 2 */
    byte CLKSA       :1;                                       /* Clock Source Select A */
    byte CLKSB       :1;                                       /* Clock Source Select B */
    byte CPWMS       :1;                                       /* Center-Aligned PWM Select */
    byte TOIE        :1;                                       /*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
    byte TOF         :1;                                       /* Timer Overflow Flag */
  } Bits;
  struct {
    byte grpPS   :3;
    byte grpCLKSx :2;
    byte         :1;
    byte         :1;
    byte         :1;
  } MergedBits;
} TPM1SCSTR;
extern volatile TPM1SCSTR _TPM1SC @0x00000020;
#define TPM1SC                          _TPM1SC.Byte
#define TPM1SC_PS0                      _TPM1SC.Bits.PS0
#define TPM1SC_PS1                      _TPM1SC.Bits.PS1
#define TPM1SC_PS2                      _TPM1SC.Bits.PS2
#define TPM1SC_CLKSA                    _TPM1SC.Bits.CLKSA
#define TPM1SC_CLKSB                    _TPM1SC.Bits.CLKSB
#define TPM1SC_CPWMS                    _TPM1SC.Bits.CPWMS
#define TPM1SC_TOIE                     _TPM1SC.Bits.TOIE
#define TPM1SC_TOF                      _TPM1SC.Bits.TOF
#define TPM1SC_PS                       _TPM1SC.MergedBits.grpPS
#define TPM1SC_CLKSx                    _TPM1SC.MergedBits.grpCLKSx
#define TPM1SC_PS0_MASK                 1
#define TPM1SC_PS1_MASK                 2
#define TPM1SC_PS2_MASK                 4
#define TPM1SC_CLKSA_MASK               8
#define TPM1SC_CLKSB_MASK               16
#define TPM1SC_CPWMS_MASK               32
#define TPM1SC_TOIE_MASK                64
#define TPM1SC_TOF_MASK                 128
#define TPM1SC_PS_MASK                  7
#define TPM1SC_PS_BITNUM                0
#define TPM1SC_CLKSx_MASK               24
#define TPM1SC_CLKSx_BITNUM             3
小弟不明白的是下面,_MASK和_BITNUM是什么意思还有后面的数值。

网友:
自行了解一下C语言的位运算(二进制运算)
与、或、非、异或运算
这些宏定义只是为位运算做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