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CCS的连接配置

楼主:
在进行MATLAB与CCS的配置时,配置界面上怎么没有Tool Directories这个选项,没有红色标记的是我的配置工作界面,有红色标记的是网上挂的配置工作界面,还请高手指导,多谢。

我的工作界面

我的工作界面

网上的配置界面

网上的配置界面

网友A:
自己解决了,和有类似困惑的同学共享
出现XMakefile的工作界面中没有Tool Directories时,点击应用Apply,然后在安装CCS的文件中选择一个文件夹(这个没有特别规定),就能够出现Tool Directories,之后就可以继续完成相关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解决了,和有类似困惑的同学共享
出现XMakefile的工作界面中没有Tool Directories时,点击应用Apply, ...

楼主,你说的点击应用apply在哪里呢,咱们能加个好友吗,想请教请教你QQ3547982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解决了,和有类似困惑的同学共享
出现XMakefile的工作界面中没有Tool Directories时,点击应用Apply, ...

找到了 楼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