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噪声影响的问题

楼主:
在一个项目中,电源采用了AC/DC的方案,输出5V,然后5V经过DC/DC芯片降到3.3V,电源结构如图所示,
信号部分包含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地用一个0R电阻隔开,5V的地和3.3V的地直接连在一起。

现在的情况是,用示波器测量5V出来的纹波,峰峰值在60mV左右。
而这个纹波,用示波器测量,不管是GND—>VCC之间、GND—>GND之间、GND—>AGND之间、AGND—>AGND之间,还是AGND—>信号之间,都能测量到同样的纹波。模拟信号部分包含了放大电路,这个纹波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放大信号。
测量到的纹波如下图所示

请教一下,在电路上应该怎么把这个纹波给过滤掉呢,至少不能让它影响到信号的放大部分,谢谢了!

网友A:
U3OUT并联一个10uF电解电容,再并连一个104陶瓷电容。电感后面接一个10UF贴片电容到地。回头你再看看纹波是否被抑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OUT并联一个10uF电解电容,再并连一个104陶瓷电容。电感后面接一个10UF贴片电容到地。回头你再看看纹波是 ...

之前就试过了,没效果。GND和GND之间都会有纹波,问题可能比较棘手

网友:
那么这个信号应该是耦合过来的,中间得加上一个隔离电路了。

网友B:
楼主的U3是线性稳压器件,,,
线性稳压块的输出一般不要随便加小ESR电容,
先要看看纹波是来自输入电源还是负载,如果输入电压纹波大,应该在前级采取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U3是线性稳压器件,,,
线性稳压块的输出一般不要随便加小ESR电容,
先要看看纹波是来自输入电源 ...

纹波是来自电源,我在断开AD/DC的情况下,用电脑USB给电路供电,电路工作完全正常。
现在的纹波是来自电源,从地到信号,都受到了影响。像我上面说的,即使GND—>GND之间,都能观察到纹波的存在。

网友:
AC/DC +5V输出端用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
对方是否归属感

网友:
输出线串入一个适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