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的AD16安装完成之后每操作一个步骤,就会跳出这样的信息,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软件问题,关掉软件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个版本安装吧,我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关掉软件再打开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安装的问题
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
没有用的

网友:
破解不完全

网友A:
其实好多人,在不同的版本的ad都会出现。解决办法就是:换版本,卸载完全后,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好多人,在不同的版本的ad都会出现。解决办法就是:换版本,卸载完全后,重装。

劳动人民说过:修活,补活,不如重新做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劳动人民说过:修活,补活,不如重新做活

O(∩_∩)O哈哈~,好精辟的总结。这个我觉得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用不了,就换就行了。况且,我看前天吧好像有个ad14的帖子还在说这个问题。为什么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O(∩_∩)O哈哈~

网友:
前段时间也装了ad16尝鲜了下 但是感觉一脸懵逼的bug好几个 果断卸载之 还是换回我一直用的09 虽然也有bug 但是熟悉了 了解其脾性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前些天遇到过,当初是AD14版,另一台电脑是AD6.05版;用AD14的时候出现一个小问题,我想也许AD6和AD4差异性,干脆卸掉AD4,装AD16;这下就悲剧了,出现上述问题;卸了装,装了卸;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最后,决定升级到AD16.1;可是系统提示不支持XP;心烦死了,于是上网找WIN7的资料,重新WIN7后,再安装AD16.1版,一切恢复正常了;
现在,我准备了一个WIN7的系统盘;只要出现异常,就重装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前些天遇到过,当初是AD14版,另一台电脑是AD6.05版;用AD14的时候出现一个小问题,我想也许AD6 ...

AD16,AD6.05,AD14和AD4
哈哈,玩的可够多了
AD6.1应该对网卡有要求
AD10以后的需要插件且对宽屏适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16,AD6.05,AD14和AD4
哈哈,玩的可够多了
AD6.1应该对网卡有要求
AD10以后的需要插件且对宽屏适 ...

AD出世以来,海量的设置和选项,把人搞的一头雾水;如果是学习学习,时间性没有要求,慢慢适应它;如果是急着排板,这就要取舍了。短时间内要把AD的情况摸清楚,有难度,除非有高手面对面指导;
AD14,16,17到底有什么不同?没感觉出来。只要版本稳定可靠就行了。AD16.1版是个小分水岭;不再支持XP;同时,这个版本应该是集大成,BUG较少了(其实好多的BUG并非BUG,只是不熟悉它的设置,感觉时灵时不灵有些乱);
慢慢熟悉AD后,感觉是比PROTEL好用;

网友:
还以为就我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出世以来,海量的设置和选项,把人搞的一头雾水;如果是学习学习,时间性没有要求,慢慢适应它;如果是 ...

一个画图工具而已,熟练使用即可,能做出板子就行
AD每年拼命搞出新版本除了适应新操作系统
还有带着和对手竞争的使命
比如新增的3D模型生成向导,,,

网友:
只所以国内用PROTEL和ALTIUM,并非这个软件有多强大,多好用;只是它的祖宗TANGO早年在中国高校和国企用的多;传种接代,代代相传;我用过ORCAD,相当好用;比同期的PROTEL要好;PADS我也注意过它,可惜没发现它有什么特长;
如果PROTEL支持XP,支持WIN7;我是不会换成AD的;那个3D模型生成什么,纯属吃多了撑的,浪费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