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大神,,,

楼主:
急求,51芯片的关于计时的程序,,,可医用数码管或者1602显示的程序,,,本人小白,没有做出来只会显示一个,不会从0-999求救

网友:
多位数码管显示,通常是快速扫描,即显示一位很短时间(毫秒级),灭掉这位,然后显示下一位,如此循环显示。即使显示内容没有变化,也要循环不停显示。
点阵字符液晶则不同,只需要将显示内容送入液晶,其后就可以不管,直到显示内容变化,那就要把新的显示内容送入液晶。

网友:
是不是作业之类的东西。单片机的io资源够的话,直接连三个数码管就行了。对应的io各自控制,显示,能显示一个,三个也能出来啊。资源不够就用数码管驱动芯片,找个常用的就行。扫描显示。

网友:
问下 度娘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