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栅极有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并联,这是干嘛用的哇?

楼主:
如图所示,我在一些datasheet中见到这些用法,自己查过资料以后,有种说法是加快MOS管管段速度,求前辈帮忙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工作的。辛苦啦~~~

网友:
应该说,延缓打开时间,加快关断时间。

打开时间慢一些,有利于控制EMI,关断时间快一些,有利于降低功耗。

如果不考虑EMI,打开时间与关断时间越快越好。

网友A:
“有种说法是加快MOS管关断速度”,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说法是加快MOS管关断速度”,打错字了

“有种说法是加快MOS管关断速度”
没错,使用二极管目的是为了加快MOS管关断速度。
但电阻不是为了加快关断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说法是加快MOS管关断速度”,打错字了

这是P衬底的N管吧,如果考虑到G极的电容效应的话,对二极管而言这种说法就是对的啊

网友:
电阻起缓启动作用,二极管就是加快关断时间,反激电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用法

网友:
主要是控制栅极控制导通时间, 减缓上升速率,有利于EMI。
对关断的EMI不敏感时,可不要,关断效率会更高。
一般认证不过时,建议加装

网友:
MOS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是提高MOS开关速度的首要瓶颈,而电阻给电容充放电时由于电阻的限流作用电容的电压突变都相对比较平缓,而当引入二极管后,由于二极管没有限流作用理论上电流峰值可以达到无穷大,在该电路中可起到加速给栅极电容放电的目的——提高关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