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的核心

楼主:
在网上看到说C2000的核心是DSP,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TI的M4的核心是什么呢?

网友:
网上原话:
C2000 没什么神奇的,就是单片机而已。C2000 一般用在光伏逆变器、数字电机控制、数字电源等领域。相比于其他 MCU 来说,C2000 的核心是 DSP 核心,所以数学运算能力强,适合于运算各种复杂的控制算法;其次它的中断响应速度快,可以快速进入中断处理突发事件,也就是实时性好。
F28069 在 Piccolo 系列中算是高端产品了,带浮点运算能力,80Mhz 的主频,PWM、ADC 等外设一应俱全,详细的信息可以上 TI 网站上看看。
比较典型的应用就是电机控制,众所周知,DSP 最早就是为了控制电机而诞生的。到目前为止,电机的控制算法越来越复杂,对计算能力要求也相应提高,在同档次的 MCU 中(如 C2000、M4),C2000 比较受亲睐,一是因为它已经诞生许久,稳定性好,其次性能确实强,M4 等后起之秀性能也绝对不差,但还没有收到市场的考验。

网友:
对,就是单片机而已。

过去CPU的处理能力比较差时,TI的C2x就定义为DSP了,但现在,特别是ARM的出现,使C2000的处理能力并不显得有优势了,所以TI就把它定义为MCU了,想把它定位在实时控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