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电赛E题,输入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做的E题,脉宽信号参数测量仪,但是因为不是电子专业相关的,不是很明白,请问输入的脉冲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
那要看信号有没有直流电位,相对交流成分的半周是大还是小,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一般都是有中点电位的,而小信号分析中都用的是交流成分,你要是怕信号发生器的中点电位和你的电路输入点的不一致,可以在信号输入点加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