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学习ufun_3]芯片配置BOOT

楼主:
2.4 启动配置在STM32F10xxx里,可以通过BOOT[1:0]引脚选择三种不同启动模式。 表6 启动模式 启动模式选择引脚BOOT1 BOOT0 启动模式说明 X 0 主闪存存储器 主闪存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 0 1 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 1 1 内置SRAM 内置SRAM被选为启动区域 在系统复位后,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在从待机模式退出时,BOOT引脚的值将被被重新锁存;因此,在待机模式下BOOT引脚应保持为需要的启动配置。在启动延迟之后,CPU从地址0x0000 0000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启动存储器的0x0000 0004指示的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因为固定的存储器映像,代码区始终从地址0x0000 0000开始(通过ICode和DCode总线访问),而数据区(SRAM)始终从地址0x2000 0000开始(通过系统总线访问)。Cortex-M3的CPU始终从ICode总线获取复位向量,即启动仅适合于从代码区开始(典型地从Flash启动)。STM32F10xxx微控制器实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系统可以不仅仅从Flash存储器或系统存储器启动,还可以从内置SRAM启动。
根据选定的启动模式,主闪存存储器、系统存储器或SRAM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访问:
● 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主闪存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0x0800 0000)访问它,即闪存存储器的内容可以在两个地址区域访问,0x0000 0000或0x0800 0000。
●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系统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 0000),但仍然能够在它原有的地址(互联型产品原有地址为0x1FFF B000,其它产品原有地址为0x1FFF F000)访问它。
● 从内置SRAM启动:只能在0x2000 0000开始的地址区访问SRAM。 注意: 当从内置SRAM启动,在应用程序的初始化代码中,必须使用NVIC的异常表和偏移寄存器,从新映射向量表之SRAM中。内嵌的自举程序 内嵌的自举程序存放在系统存储区,由ST在生产线上写入,用于通过可用的串行接口对闪存存储器进行重新编程:
● 对于小容量、中容量和大容量的产品而言,可以通过USART1接口启用自举程序。进一步的细节请查询AN2606。
● 对于互联型产品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某个接口启用自举程序:USART1、USART2(重映像的)、CAN2(重映像的)或USB OTG全速接口的设备模式(通过设备固件更新DFU协议)。 USART接口依靠内部8MHz振荡器(HSI)运行。CAN和USB OTG接口只能当外部有一个8MHz、14.7456MHz或25MHz时钟(HSE)时运行。进一步的细节请查询AN2606。

看着是不是很乱。没关系。开发板照着拨就好。

参照原理图,ON 应该是低电平,所以ISP下载的时候是拨码开关1对于ON,2对应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