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11缩略语 集

楼主:
802.11的缩略语很多,如果看协议,不记它也不行,这么多记起来也真麻烦,然而常用的并不多。

下面是缩略语,及其意义

AA             Authenticator address
AAD             additional authentication data
AC             access category
ACI             access category index
ACK             acknowledgment
ACM             admission control mandatory
ACU             admission control unit
ADDBA             add Block Acknowledgment
ADDTS             add traffic stream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ID             association identifier
AIFS             arbitration interframe space
AIFSN             arbitration interframe space number
AKM            authentic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AKMP            Authentic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ANonce            Authenticator nonce
AP            access point
APSD            automatic power-save delivery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S            Authentication Server
ASN.1            Abstract Syntax Notation One
ATIM            announcement traffic indication message
BA            Block Acknowledgment
BAR            Block Acknowledgment request
BCC            binary convolutional code
BPSK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BSA            basic service area
BSS            basic service set
BSSID            basic service set identification
BT            bit time
CAP            controlled access phase
CBC            cipher-block chaining
CBC-MAC            cipher-block chaining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CCA            clear channel assessment
CCK            complementary code keying
CCM CTR            with CBC-MAC
CCMP CTR            with CBC-MAC Protocol
CF            contention free
CFP            contention-free period
C-MPDU            coded MPDU
C-PSDU            coded PSDU
CP            contention period
CRC            cyclic redundancy code
CS            carrier sense

CSMA/CA             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
CTR             counter mode
CTS             clear to send
CW             contention window
DA             destination address
DBPSK             differential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DCF             distributed coordination function
DCLA             dc level adjustment
DELBA             delete Block Acknowledgment
DELTS             delete traffic stream
DFS             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
DIFS             distributed (coordination function) interframe space
DLL             data link layer
DLS             direct-link setup
Dp             desensitization
DQPSK             differential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
DR             data rate
DS             distribution system
DSCP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DSM             distribution system medium
DSS             distribution system service
DSSDU             distribution system service data unit
DSSS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OFDM PHYs             using DSSS-OFDM modulation under 19.7 rules
DTIM             delivery traffic indication message
EAP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IETF RFC 3748-2004 [B26])
EAPOL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over LANs (IEEE Std 802.1X-2004)
ED             energy detection
EDCA             enhanced distributed channel access
EDCAF             enhanced distributed channel access function
EHCC             extended hyperbolic congruence code
EIFS             extended interframe space
EIRP             equivalent isotropically radiated power
EOSP             end of service period
ERP             extended rate PHY conforming to Clause 19
ERP-CCK PHYs             using CCK modulation under Clause 19 rules
ERP-DSSS PHYs             using DSSS modulation under Clause 19 rules
ERP-DSSS/CCK PHYs             using DSSS or CCK modulation under Clause 19 rules
ERP-OFDM PHYs             using OFDM modulation under 19.5 rules
ERP-PBCC PHYs             using extended rate PBCC modulation under 19.6 rules
ESA             extended service area
ESS             extended service set
EVM             error vector magnitude
FC             frame control
FCS             frame check sequence
FER             frame error ratio

网友:
---------------------续

FFT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H             frequency hopping
FHSS             frequency-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FOV             field of view
GFSK             Gaussian frequency shift key or keying
GMK             group master key
GNonce             group nonce
GTK             group temporal key
GTKSA             group temporal key security association
GI             guard interval
HC             hybrid coordinator
HCC             hyperbolic congruence code
HCCA HCF             controlled channel access
HCF             hybrid coordination function
HEC             header error check
HEMM HCCA,             EDCA    mixed mode
HIPERLAN             high-performance radio local area network
HR/DSSS             High Rate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using the long preamble and header
HR/DSSS/short             High Rate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using the optional short preamble and header mode
HR/DSSS/PBCC             High Rate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using the optional packet binary convolutional coding
                                            mode and the long preamble and header
HR/DSSS/PBCC/short             High Rate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using the optional packet binary convolutional
                                                coding mode and the optional short preamble and header
IBSS             independent basic service set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V             integrity check value
IFFT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IFS             interframe space
IMp             intermodulation protection
INonce             initiator nonce
IR             infrared
IrDA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
ISM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UT             implementation under test
IV             initialization vector
KCK             EAPOL-Key confirmation key
KDE             key data encapsulation
KEK             EAPOL-Key encryption key
LAN             local area network
LED             light-emitting diode
LFSR             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
LLC             logical link control
LME l            ayer management entity
LRC             long retry count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MAC              medium access control
MAC_I              initiator mac address
MAC_P              peer mac address
MIB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C              message integrity code
MLME              MAC sublayer management entity
MMPDU              MAC management protocol data unit
MPDU              MAC protocol data unit
MSB              most significant bit
MSDU              MAC service data unit
MSK              master session key
MUI              message unique identifier
N/A              not applicable
NAV              network allocation vector
NonERP              nonextended rate PHY conforming to Clause 15 or Clause 18, but not to Clause 19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IETF RFC 1305-1992 [B16])
OFDM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SI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OUI              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
PAE              port access entity (IEEE Std 802.1X-2004)
PBCC              packet binary convolutional code
PC              point coordinator
PCF              point coordination function
PDU              protocol data unit
PER              packet error rate
PHY              physical layer
PHYCS              PHY carrier sense
PHYED              PHY energy detection
PICS              protocol implementation conformance statement
PIFS              point (coordination function) interframe space
PLCP              physical layer convergence procedure
PLME              physical layer management entity
PLW              PSDU length word
PMD              physical medium dependent
PMK              pairwise master key
PMKID              pairwise master key identifier
PMKSA              pairwise master key security association
PN              packet number
PN              pseudonoise (code sequence)
PNonce              peer nonce
PPDU              PLCP protocol data unit
PPM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PRF              pseudo-random function
PRN              pseudo-random number
PRNG              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

PS              power save (mode)

网友:
PSDU            PLCP service data unit
PSF             PLCP Signaling field
PSK             preshared key
PTK             pairwise transient key
PTKSA             pairwise transient key security association
QAM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LRC             QoS long retry counter
QoS             quality of service
QPSK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
QSRC             QoS short retry counter
RA             receiver address or receiving station address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IETF RFC 2865-2000 [B23])
RF             radio frequency
RLAN             radio local area network
RPI             receive power indicator
RSC             receive sequence counter
RSN             robust security network
RSNA             robust security network association
RSSI             receive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TS             request to send
RX             receive or receiver
SA             source address
SAP             service access point
S-APSD             scheduled automatic power-save delivery
SDL             spec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language
SDU             service data unit
SFD             start frame delimiter
SKCK             STSL key confirmation key
SKEK             STSL key encryption key
SI             service interval
SIFS             short interframe space
SLRC             station long retry count
SME             station management entity
SMK             STSL master key
SMKSA             STSL master key security association
SMT             station management
SNAP             Sub-Network Access Protocol
SNonce             Supplicant nonce
SP             service period
SPA             Supplicant address
SQ             signal quality (PN code correlation strength)
SRC             short retry count
SS             station service
SSID             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RC             station short retry count
STA             station
STK              STSL transient key
STKSA              STSL transient key security association
STSL              station-to-station link
STT              selective translation table
SYNC              synchronization
TA              transmitter address or transmitting station address
TBTT              target beacon transmission time
TC              traffic category
TCLAS t             raffic classification
TID              traffic identifier
TIM              traffic indication map
TKIP              Temporal Key Integrity Protocol
TPC              transmit power control
TS              traffic stream
TSC              TKIP sequence counter
TSF              timing synchronization function
TSID              traffic stream identifier
TSN             transition security network
TSPEC              traffic specification
TTAK              TKIP-mixed transmit address and key
TU              time unit
TX              transmit or transmitter
TXE              transmit enable
TXOP              transmission opportunity
U-APSD              unscheduled automatic power-save delivery
UCT              unconditional transition
U-NII              unlicensed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UP              user priority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DS              wireless distribution system
WEP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WM              wireless me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