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所属的IO Bank不同有关系吗

楼主:
最近买了一个特权的FPGA开发板 ,FPGA型号是EP4CE6E22C8,利用开发板产生PWM波。学习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假如用同一个bank组的IO口产生互补的PWM波是没问题的。但是分别使用两个bank组的一个引脚产生一对互补的PWM信号就不行,现象是引脚的电平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出现方波。在网上也查了些资料,还是没太明白。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谢啦!!☆⌒(*^-゜)v

网友A:
>同一个bank组的IO口产生互补的PWM波是没问题的
我理解是 电平spec,互补脚的时序能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IO BANK就算不同,只要这两条满足即可。
只是,正常做板子,选信号,定脚的IO BANK和LOCATION都是按照应用的优先顺序来。

比如太快的DDR,LVDS等等,里面的信号对,
跨BANK那个时序是很难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bank组的IO口产生互补的PWM波是没问题的
我理解是 电平spec,互补脚的时序能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 ...

不好意思,楼主小白一枚,才刚接触FPGA不久,不太理解大神的意思。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是更换另一种开发板,还是自己做板,因为我所需要的产生PWM波的IO口较多,现在的开发板一个bank上最多只有8个IO口可以使用,作为PWM波输出。所以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A:
多没有关系,要点是,你要多少路PWM输出,PWM对内部时序误差范围多少,
PWM对和对之间的误差范围多少。

上面有了量化的要求,那么下面就是FPGA内部DFF到PAD,电路板上PAD到接口的时间误差

是自己做,还是买板子,也是要看你量化的时序要求,买的那个板子能否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没有关系,要点是,你要多少路PWM输出,PWM对内部时序误差范围多少,
PWM对和对之间的误差范围多少。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我的板子上的原因找到了,就是有一个bank组引出的IO口不能产生PWM波,其他Bank引出的IO口就可以,表示很诧异

bank6

bank6

网友A:
Pwm只是普通的dff到pad的输出,只要不是电源脚或特殊io,都可以使用  你上的图都可以当io用,有些脚是cfg兼用的,要在quartus里面设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只是普通的dff到pad的输出,只要不是电源脚或特殊io,都可以使用  你上的图都可以当io用,有些脚是cfg兼 ...

谢谢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