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外接灯泡如何实现调光?

楼主:
       ZigBee可以用PWM控制外接的灯泡进行调光吗?我看到ZigBee PWM调光的代码是控制ZigBee板上的LED调光,那如何实现调节外接灯泡调光?需要接一个MSP430单片机才可以吗?谁会的求指导,急急急!!!

网友A:
外接电路也用单片机,通过发送PWM调节信号调节灯光

网友B:
这个应该有自有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路也用单片机,通过发送PWM调节信号调节灯光

我现在想把电灯改为直流电风扇。外接电路能能不能用msp430板,然后用PWM控制直流电扇的转速,这样可以吗?由于电扇不能直接接在ZigBee开发板,ZigBee上的控制信号可以通过msp430来控制电风扇吗?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有自有协议的

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PWM控制外围设备的,我这个菜鸟都快愁死了!

网友:
通过PWM引脚作为开关控制灯泡就行了,这个要注意对于大功率灯泡与控机板的隔离,另外你前面说的MSP430也是不能驱动风扇的,所有的MCU的电路控制信号都只是微弱的信号,控制都需要外围电路来提供驱动,比如控制电机,就需要通过这个信号去控制电机驱动板,由驱动板去提供由信号控制的电流电压给电机。灯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就像,老板给员工下指令(MCU控制信号),但员工也只是人,搬不动上吨的货物,就需要给员工配一个叉车(驱动板电路)。

网友:
可以用一个2.4G模块发送你的PWM信号,风扇那边需要一个最小系统和接收2.4G模块接收信号,也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控制。

网友:
感觉我这方法不好,你可以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C:
光耦隔离,控制可控硅,或者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隔离,控制可控硅,或者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

我现在有的是一套ZigBee开发板,几个固态继电器,还有小风扇(直流电机),我就是没搞清楚ZigBee板怎样把控制信号输出给电扇,从而控制它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