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fifo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altera的fifo ip核的时候,出现了图片中的问题,按照设计要求是0000 00ff 0001 ... 000d,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结果,感觉fifo不受控制,很是苦恼,不知到问题出现在哪里,求解答帮助

网友A:
楼主还是先理清 FIFO的读写控制吧,还有他们的时序。
要保证读写,都是你能控制的,不要有控制外的读写出现。

FIFO是必要器件,现在痛苦下,对楼主来说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先理清 FIFO的读写控制吧,还有他们的时序。
要保证读写,都是你能控制的,不要有控制外的读写出 ...

感谢!我找找相关的资料研究研究。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 同步FIFO还是异步FIFO啊,
用异步FIFO的话,稍微要留点心,读写时序不要卡的那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 同步FIFO还是异步FIFO啊,
用异步FIFO的话,稍微要留点心,读写时序不要卡的那么紧

用的是异步FIFO,读写时序不要卡的那么紧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 同步FIFO还是异步FIFO啊,
用异步FIFO的话,稍微要留点心,读写时序不要卡的那么紧

对于异步FIFO,我的理解是要读或者写需拉高读请求或者写请求,然后每来一个读时钟或写时钟就读或写一个数据。有一点不能确认的是读请求或写请求能长时间拉高吗,即使不读或不写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对读写数据造成影响。

网友:
fifo也是人做的,对他进行异常操作,非常不推荐 何时 读读少,何时 写多少 都要明确控制  fifo的机构只是一种思想,自己的数据流要自己控制,而不是全靠fifo来实现,不然fifo的异常或缺陷就会给你的设计造成不必要的risk

网友B:
最好用同步,比较简单,提问题的时候,你也说说你是怎么使用fifo, 简单给些数据,我是一点也看不懂。
你是哪个版本的altera, 你是怎么操作写,又怎么操作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同步,比较简单,提问题的时候,你也说说你是怎么使用fifo, 简单给些数据,我是一点也看不懂。
你是 ...

用同步用异步,都是应用说了算。
有些时候必须用“异步FIFO”,正常我们都用双口RAM代替,
时钟转换上一样,握手还自己好控制,
关键是好清0,系统设计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同步用异步,都是应用说了算。
有些时候必须用“异步FIFO”,正常我们都用双口RAM代替,
时钟转换上 ...

版主的意思是能使用双口RAM和异步FIFO的时候,使用双口RAM会更好一些是吗

网友:
fifo还是比较简单的保证已经几点基本没问题
1. 写数据与写是能一定是写时钟产生的
2. 读是能一定是读时钟产生的
3. 空不读,满不写!!!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