蚯蚓机上一般有用什么型号的功率管

楼主:
这些是用在蚯蚓机上面的 麻烦知道的告诉下我

网友:
前一照片中都是拆机件。
后一照片可能是新件。
照片只能显示封装,同一封装的管子型号可能有很多,甚至BJT和MOS或者萧特基管采用同一种封装。

网友A:
蚯蚓机?不懂,楼主解释一下。

对于抹去型号的管子,只有根据它的用途找替换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蚯蚓机?不懂,楼主解释一下。

对于抹去型号的管子,只有根据它的用途找替换型号

蚯蚓机你可以在网上百度一下  这些物料的用途就是用在蚯蚓机上面的  问题是我不知道参数  不知道到哪里去测试这几个物料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一照片中都是拆机件。
后一照片可能是新件。
照片只能显示封装,同一封装的管子型号可能有很多,甚至BJ ...

前一张照片上的物料是用在一款产品上面的 后面一张是用在另一款蚯蚓机上面的。同一封装的管子是很多   但是用在蚯蚓机上面并且还是同一封装的应该比较少。有知道的型号可以告诉我下  我可以找样品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张照片上的物料是用在一款产品上面的 后面一张是用在另一款蚯蚓机上面的。同一封装的管子是很多   但 ...

Sorry!不知道什么是蚯蚓机,也不想搜索什么是蚯蚓机,更不想搜索蚯蚓机上这种封装的管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