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
我在画PCB封装库时;想把单位设置默认为mm,系统的默认为mil,所以每次画图就很烦;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可以设置的,你进入tools,找到Library options,将单位改成公制mm,点OK.下次启动就是mm了。

网友:
快捷键设置,随意切换

网友:
如果是Altium designer可以按一下键盘上的“Q”键

网友:
我记得以前可以设置成MM的,不用每次切换

网友:
切记,要在英文状态下“Q”键

网友:
如果是AD的话   将输入法弄掉(就是弄成美式键盘的那个输入法就行)   直接按  Q  键就可以了    有输入法的话  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的,你进入tools,找到Library options,将单位改成公制mm,点OK.下次启动就是mm了。

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