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864显示屏如果不小心把焊的黄色片片弄掉了是不是就坏掉了

楼主:
初学单片机,做一个小东西时用到12864显示屏,焊的时候不小心焊反了,修的时候不小心用力把GND脚的那个焊锡用的黄的片片弄掉了,请问大家这样是不是就不导电了,现在情况是只有背光亮,但是就是不显示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面都有焊盘,上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面都有焊盘,上图看

很惭愧,两面全弄掉了

网友:
板子有铺铜,用刀片刮掉一点绿油,镀锡焊上

网友:
这个没关系,随便飞线都行,只要接上就行了!边上都是地线,用个零欧接上也行的!不过你这焊工,太恐怖了,锡都没有化,另外你要确定一下别的引脚没有虚焊。

网友:
好在是gnd,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