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用易拉罐增强WIFI信号

楼主:
原标题:簡易 DIY:用鋁罐自己做 Wi-Fi 無線網路訊號增強雷達

覺得無線 AP 的訊號強度不太夠嗎?你可以試著自己做一個訊號增強器,幾乎不用花什麼錢,而且只要10分鐘就可以搞定。小編在 wikiHow 網站發現一個教學文章,只要用空鋁罐就可以做出一個類似雷達的裝置,詳細的圖示、步驟教學,讓你一定可以照著做出成果。

1、把需要的工具、材料準備好:鋁罐、美工刀、剪刀、黏土或是厚一點的雙面泡棉膠。

2、把鋁罐內外沖洗乾淨。

3、把拉環拔掉。

4、使用美工刀將鋁罐的底部完全切除。下第一刀時請務必小心,刀子可能會滑開而傷到自己,切到一個程度後,用剪刀繼續剪會比較方便。切(剪)完後的邊緣有點鋒利,也請注意別割到手。

5、這個步驟要注意!切開頭部時,要在靠近開口的位置留下約一公分或更多的連接部位(圖中的白線),讓頭部可以跟鋁罐的身體接合在一起。再提醒一次,下第一刀時務必小心。

6、使用剪刀把「接合部位」對面的罐身沿著紅線所示的方向剪開。如果不太清楚怎麼做的話,可以看一下步驟7的圖片先了解完成的狀態。

(後面還有:完成品的狀態與小編實做的訊號加強器的照

7、小心把鋁罐展開成為圓弧狀,讓它看起來有點像是雷達。請注意,不要用力過猛,把接合處弄斷了。

▲ 小編實際使用可口可樂的罐子來製作,成品如上圖。小編本身是不太喝可樂的,所以請同事幫忙解決,算是便宜他了。

8、先在適當的位置放好黏土或是貼上比較厚的雙面泡棉,然後讓無線AP的天線穿過鋁罐的開口,最後再把「自製雷達天線」跟無線AP黏貼好即可。如果你擔心無法一次黏到位,可以先模擬一下位置再進行。

▲ 開口剛好可以穿過無線AP的天線。如果你用的天線更粗的話,可能需要自行把開口加大。切開的部份其實頗為鋒利,一定要小心進行。

▲ 實際的完成狀態。小編的位置離這一台無線AP有點遠,以往收訊的品質不佳,常常無法上網,加了這一片以後,果然有明顯的好處。

网友:
大老板,这个是个好主意!

  资源垂手可得
  操作简单易行

想起了小时时候捣鼓电视天线,呵呵。

网友:
这个帖子两年前看见过

网友:
现在是四个天线的路由器了,好多设备用,处于不同的方向,这个定向增强就不合适了

网友:
表示怀疑,金属对信号有屏蔽性,没听说过有反射性。
被遮挡的那段应该没信号,另一端信号是否好,还得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