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控制电风扇

楼主(2016-07-30):
zigbee控制电风扇
我现在有ZigBee板、直流电风扇(直流电机),怎么搭建硬件电路,还少啥?ZigBee控制信号怎么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啊?能不能加个msp430板,控制信号通过msp430来控制直流电机?话说这个接外设的话,ZigBee编程怎么配置?我好急,有谁会的指导一下,留个qq:1637083801,很急很急!!!
电风扇

网友A:
直流电机 需要用 驱动板 比如LN298或是用UL2003芯片来放大电流才能控制。单片机的信号强度一般也就能点个LED ,干别的电流都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