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显示这种错误的原因

楼主:
这个错误是怎么来的   应该怎么改    是在“规则”里面改吗??求大神指导一下   我用的是AD10软件

网友:
应该把告警的信息贴出来
要在规则里修改
试一下下面的修改
设计->规则->Placement->ComponentClearance,把勾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告警的信息贴出来
要在规则里修改
试一下下面的修改
设计->规则->Placement->ComponentClearance ...

大神    没反应   还是原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没反应   还是原错误

告警信息截图看看呗
信息量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警信息截图看看呗
信息量大一些

是这个吗

网友B:
有个小技巧,把违反的规则 可以shift+v显示出来
鼠标放到绿色的那个地方 然后shift+v
可以这样
D-R 到Electrical
把有关项 0.254改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小技巧,把违反的规则 可以shift+v显示出来
鼠标放到绿色的那个地方 然后shift+v
可以这样
D-R 到E ...

这样的还是显示“<0.254”   这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不告警了
封装的焊盘还是有点问题,但不影响。
可能是丝印离焊盘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告警了
封装的焊盘还是有点问题,但不影响。
可能是丝印离焊盘太近

我刚刚按照你的方法又进去改了下    现在没有了    真是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