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舵机控制程序

楼主:
前两天偶然要用到舵机,试着写了一下,结果很不理想,网上搜罗了半天也是没有好的方法,要么只能转固定的角度要么要用到两个定时器,非常占用资源。
因为一直以来用着arduino所以就研究了一下Servo的库,官方只介绍了用法,具体该如何实现却没有说明,最后只得研究其核心代码Servo.cpp,结果在这里有了一点收获Servo.cpp - Interrupt driven Servo library for Arduino using 16 bit timers- Version 2
知道了用16位定时器,那么如何实现驱动多个舵机呢,研究了一下代码(水平不够没看懂,汗!!),不得已只有暴力破解了。
最后搬出了示波器,按照介绍直接用arduino定义了8个舵机逐个分析,搞明白了,激动。arduino的servo库是用一个16位定时器,将每个舵机的角度映射为相应的高电平时间,然后逐次设为溢出时间。比如51的(12M晶振为例)20ms周期那么值为20000,如果一个舵机转最大角度180度,那么高电平值为2500(2.5ms),20000/2500=8,因此可定义八个舵机。(个人愚见,arduino的servo库说支持12个,但是示波器显示周期已经变为26ms,所以个人觉得很不靠谱)
具体的细节就不多讨论了,下面附上我的代码大家自行理解吧。欢迎大神的批评指导,这个也只是原始的代码。
应用:
<font color="#008000">#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xtern void Servo(char ServoNumber, int Servo_Angle);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0;i<125;i++);
}

void main(void)
{
        uint i = 0;

//         Servo(0, 0);
//         while(1);

        while(1){
                for(i = 0; i <= 180; i++){
                                Servo(0, i);
                                Servo(1, i);
                                Servo(2, i);
                                Servo(3, i);
                                Servo(4, i);
                                Servo(5, i);
                                Servo(6, i);
                                Servo(7, i);
                                delay_ms(50);
                }
        }
}</font>

实现方法:
/*
        £¡£¡£¡£¡£¡£¡£¡£¡£¡£¡£¡£¡
        Servo ½«Õ¼óö¨ê±Æ÷ 0
*/
#include <reg52.h>
/************************************************/
/*
        Set the two selection below, before to build!!!!
*/
//Set the output pin
sbit servo_0 = P1^0;                //Servo Signal Output Pin
sbit servo_1 = P1^1;
sbit servo_2 = P1^2;
sbit servo_3 = P1^3;
sbit servo_4 = P1^4;
sbit servo_5 = P1^5;
sbit servo_6 = P1^6;
sbit servo_7 = P1^7;

//Set Servo Amount
unsigned char ServoAmount = 8;

//Select the KDS Mode
bit KDS12M = 0;                //if 1: 12MHz,else 0: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Timer_cycle = 0;

bit ServoNotWorking = 1;

unsigned int Servo_HeighTime = 0;
unsigned int Servo_LowTime = 0;

unsigned char ServoAngle[8];
unsigned int Servo_HeighTimeValue[9];                //Servo_HeighTimeValue[8] store the Servo_LowTime

void init_ServoAngle(){
        //Set the star angle
        ServoAngle[0] = 90;
        ServoAngle[1] = 90;
        ServoAngle[2] = 90;
        ServoAngle[3] = 90;
        ServoAngle[4] = 90;
        ServoAngle[5] = 90;
        ServoAngle[6] = 90;
        ServoAngle[7] = 90;
}

long map(long x, long in_min, long in_max, long out_min, long out_max)
{
        return (x - in_min) * (out_max - out_min) / (in_max - in_min) + out_min;
}

void setServoValue(){
        char i = 0;
        Servo_HeighTime = 0;
        if(KDS12M){
                for(i = 0; i < ServoAmount; i++){
                        Servo_HeighTimeValue[i] = map(ServoAngle[i], 0, 180, 0, 2000) + 470;        //0~180¶è->0~2000us + 3õê¼μÄ500us(470)
                        Servo_HeighTime += Servo_HeighTimeValue[i];
                        Servo_LowTime = 19520 - Servo_HeighTime;                //19520μ÷ÕûÖüÆú
                }
        }
        else {
                for(i = 0; i < ServoAmount; i++){
                        Servo_HeighTimeValue[i] = map(ServoAngle[i], 0, 180, 0, 1850) + 427;        //0~180¶è->0~2000us + 3õê¼μÄ500us(470)
                        Servo_HeighTime += Servo_HeighTimeValue[i];
                        Servo_LowTime = 17880 - Servo_HeighTime;                //17880μ÷ÕûÖüÆú
                }
        }
        Servo_HeighTimeValue[8] = Servo_LowTime;
}

void InitServoTimer(){
        TMOD &= 0xf1;                //°′λó룬2»ó°ÏìÆäËû¶¨ê±Æ÷éèÖÃ
        TH0  = -Servo_HeighTimeValue[0] / 256;
        TL0  = -Servo_HeighTimeValue[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witch(Timer_cycle){
                case 0:                                                  servo_0 = 1; break;
                case 1: servo_0 = 0; servo_1 = 1; break;
                case 2: servo_1 = 0; servo_2 = 1; break;
                case 3: servo_2 = 0; servo_3 = 1; break;
                case 4: servo_3 = 0; servo_4 = 1; break;
                case 5: servo_4 = 0; servo_5 = 1; break;
                case 6: servo_5 = 0; servo_6 = 1; break;
                case 7: servo_6 = 0; servo_7 = 1; break;
                case 8: servo_7 = 0;                                                         break;
        }
        TH0 = -Servo_HeighTimeValue[Timer_cycle] / 256;
        TL0 = -Servo_HeighTimeValue[Timer_cycle] % 256;
        Timer_cycle++;
        if(Timer_cycle > ServoAmount){
                Timer_cycle = 0;
        }
}

/* The Main Servo Funtion */

/*
        *ServoNumber :¶æ»úμÄDòoÅ
        *Servo_Angle :¶æ»úμĽǶè
*/

void Servo(char ServoNumber, int Servo_Angle){
        //3õê¼»ˉ
        if (ServoNotWorking){
                ServoNotWorking = 0;
                init_ServoAngle();
                setServoValue();
                InitServoTimer();
                P1 = 0x00;
                servo_0 = 0;
                servo_1 = 0;
                servo_2 = 0;
                servo_3 = 0;
                servo_4 = 0;
                servo_5 = 0;
                servo_6 = 0;
                servo_7 = 0;
                TR0  = 1;
        }
        //ÖØéè2Îêy
        ServoAngle[ServoNumber] = Servo_Angle;
        setServoValue();
}

(因为用的ARM版的Keil汉字编码问题,汉语注释无法显示)

网友:
使用中文编码

网友A:
觉得你是否把简单事情复杂化,觉得你可以用mcu模拟红外发送方法去实现,本论坛就有相关帖子。另外keik4以上可以设置更改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你是否把简单事情复杂化,觉得你可以用mcu模拟红外发送方法去实现,本论坛就有相关帖子。另外keik4以上 ...

我没有翻到相关的帖子,这个程序还是相当粗糙的,日后我会完善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其他的更好的想法(不是代码,而是思路),能否详细的说一下,或者是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