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二极管与电阻并联后串联一电容起什么作用?图1示

楼主:
大神们,帮忙看下图一中的各个元器件都起什么作用,最好说详细些,谢谢。

图1

图1

网友A:
单独一支电阻,能有什么作用?单独一支二极管,能有什么作用?
元件的作用,是与周围电路联系起来才能够具有的。
没有周围电路,很难说这三个元件这样联接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支电阻,能有什么作用?单独一支二极管,能有什么作用?
元件的作用,是与周围电路联系起来才能够具 ...

给IGBT通断时提供电压,它是有时充电有时放电,那个VCC就是提供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IGBT通断时提供电压,它是有时充电有时放电,那个VCC就是提供的电源。

单端反激电路有这个东西,用于泄放漏感储能。但这样联接的好像比较少,通常电阻与电容并联。其它电路,因泄放漏感储能方式不同,通常不采用这种电路。
另外,单端反激电路很少用IGBT,因单端反激电路通常功率不大,一般最大也就是一百多瓦直流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端反激电路有这个东西,用于泄放漏感储能。但这样联接的好像比较少,通常电阻与电容并联。其它电路,因 ...

你说的单端反激电路我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这个是用来测试IGBT开关特性作用的电路,要不你看下我下面的图2,前面的就是提供电源,你看后面电路。这样联接我真的不是很清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你看下能不能解释上面的问题。非常谢谢~

图2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单端反激电路我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这个是用来测试IGBT开关特性作用的电路,要不你看下我下面的图 ...

不知道你贴出来的电路是要测试IGBT什么参数。但好像无论测试IGBT哪个参数也不必使用这样的RCD组合。例如

测试MOSFET开关特性,也用不着这种电路。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