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
DS18B20温度显示在12864
液晶屏幕上,精度带一个小数点.
求大神帮忙。不知错ing

网友A:
对问题对描述也未免太简单了。
只能说,软件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B:
只能从问号看出你问了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问题对描述也未免太简单了。
只能说,软件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

学校留的暑假作业,这就是全部描述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从问号看出你问了个问题。。

题干就只有这些了,,,蒙圈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校留的暑假作业,这就是全部描述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学校留的暑假作业,这就是全部描述了”
那就只能找你们老师解答了。
猜测你们老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把问题说明白点,是要硬件原理图还是要软件代码,还是全都要?
你手头上有没有现成的单片机开发板?这个作业是让你把实物做出来还是拿软件仿真一下就行?
再说这种基本的设计在百度上一搜,资料一大堆

网友D:
你是来要代码和硬件仿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要代码和硬件仿真的吧

恩恩,没错。

网友E:
先从网上找关于51单片机视频教程,你要是有基础了就选关于DS18B20这节看。跟着教程走,能让你轻松实现对DS18B20控制,以及在数码管上显示。至于12864显示屏的控制,能找到一大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从网上找关于51单片机视频教程,你要是有基础了就选关于DS18B20这节看。跟着教程走,能让你轻松实现对DS1 ...

好的,谢谢

网友F:
仿真图没有,这个硬件图很简单,你自己画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根据我给你的程序连线。。有问题再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真图没有,这个硬件图很简单,你自己画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根据我给你的程序连线。。有问题再找我。

使用12864显示,温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我这个我忘了,好像是的)DS18b20检测温度。。

网友G:
这个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不、、、、

我天,怎么做到的,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