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 调制

楼主:
I、Q 调制,源于两个载波:一个是inphase的载波,一个是quadrature phase的载波,首字母而得,它实际上是正交幅度调制(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网友:
谢谢大老板分享!
记得以前做的时候,过了FFT之后,BPSK和QPSK都是按照上面的做调制
后来又把16QAM,64QAM加进来,

为了共用,就把分了三个模块
  数值设定,
  软处理(比较跟那个点近),
  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