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的芯片(AD603)是否也可以单电源供电呢??

楼主:
请问这个AD603构成的双电源AGC电路,能改成单电源(5V)供电么,如果可以,应该如何改动电路呢??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双电源供电的芯片(AD603)是否也可以单电源供电呢”
可以是可以,但较麻烦,还不如使用双电源。
其实,与单电源相比较,增加一组负电源并不复杂,增加成本也不多。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

“请问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在首帖已经说了,“双电源AGC电路”。AGC是“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供电的芯片(AD603)是否也可以单电源供电呢”
可以是可以,但较麻烦,还不如使用双电源。
其实 ...

双电源是可以,但现在要求使用单电源5V供电,,我查了一些关于使用单电源的资料,但是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是可以,但现在要求使用单电源5V供电,,我查了一些关于使用单电源的资料,但是不太明白

“但现在要求使用单电源5V供电”
那么你可以使用一片例如ICL7660这样的电荷泵芯片,单独为AD603供应负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现在要求使用单电源5V供电”
那么你可以使用一片例如ICL7660这样的电荷泵芯片,单独为AD603供应负电 ...

不是这样的,要求使用单电源供电,不存在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的,要求使用单电源供电,不存在负电源

“要求使用单电源供电,不存在负电源”
那就让提出“要求”的人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我已经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可以加个带负电源输出的电源模块来提供负电源。

网友:
可以将-电源转换成0v

网友:
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是由它的芯片结构所决定的。最好是根据芯片要求的供电方式,要不就直接选单电源运放

现在的单电源运放应该都有输入输出有轨到轨能力

网友C:
这是电路的设计要求,不能随便还改动的,,不过,我已经明白如何做了

网友C:
设计要求中明确规定“不准出现负电压”,所以在想如何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
AD603入门使用笔记,供大家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1209

网友:
有谁有做出连级AD603的AGC 电路仿真马
两块AD603的AGC按照网上的根本仿真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路的设计要求,不能随便还改动的,,不过,我已经明白如何做了

怎么做啊 我也遇到这样的要求了,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要求中明确规定“不准出现负电压”,所以在想如何用单电源供电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应用,能指点一下怎么改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