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如何才能模拟出稳定的PWM

楼主:
本人想通过STM8S 单片机的控制LED,实现火焰的效果。但是STM8S的寄存器PWM IO口有限,还得自己模拟十几路的PWM。但是我在模拟的时候,老是调不到稳定的PWM,偶尔带有一些抖动的情况。
我是利用一个定时器,然后在定时中断中放置一个变量++,模拟PWM的时间计数,然后再在While(1) 中通过标志位调节占空比,    最后占空比和计数值作比较控制IO的翻转。

求助高手们,如何能把模拟PWM的抖动降低到人眼分辨不出来呢

网友A:
“还得自己模拟十几路的PWM”
“我是利用一个定时器,然后在定时中断中放置一个变量++,模拟PWM的时间计数”
你的这种方法,并没有考虑到每次程序执行所需要的时间。
你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这种方法能够达到的水平。
要PWM稳定,应该用单片机内定时器的硬件功能,不能靠软件执行某引脚电平产生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自己模拟十几路的PWM”
“我是利用一个定时器,然后在定时中断中放置一个变量++,模拟PWM的时间计数 ...

硬件不够,没办法。。我看到过别人已经实现了,确实能模拟出很稳定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