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GPIO的操作

楼主:
浅谈GPIO的操作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如果在Linux系统下操作GPIO是这样的......
gpio.c
申请GPIO组控制器,查看cpu内部GPIO的REG地址,对地址写
先使能,后使用
open()
read()
write()
ioctl()
close()
makefile
.........................................................
现如今。。。。。。。。。。。小伙伴去搜一下GPIO子系统

/sys/class/gpio
for i in gpiochip* ; do echo `cat $i/label`: `cat $i/base` ; done

direction接受的参数:in, out, high, low。high/low同时设置方向为输出,并将value设置为相应的1/0。

echo 192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139/direction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139/value

网友:
写出shell了??

网友:
换汤不换药,不管用啥,底层还是驱动程序,楼主说的的很久很久以前,是驱动程序,shell也是调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