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ME CID命令的意义

楼主:
请问下,NVME协议上,每次下来一串命令时,都有一堆CID,即使同一个opc它的cid都可能不一样,host给每个command分配一个CID有啥意义呢?

网友:
哇。。。能不能讲解下,这一堆代码,没法看哦

网友:
楼主,你好,

你说的 CID, 是 Channel ID 吗,如果是 看看 VmeOpenChannel() 部分就可以了

你不是说 来一串命令时,都有一堆CID吗,之前肯定就有多个VmeOpenChannel 调用

网友A:
你好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回复

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