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和PYB的I2C用法对比

楼主:
ESP8266的库和Pyb的库差异较大,主要在参数上,如参数个数、参数位置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库不是同一个人开发的。

pyb中没有I2C.start()、I2C.stop()等函数

pyb中的I2C.send()函数,在ESP8266中对应的是I2C.writeto()函数。

在I2C.send()中,参数在前,地址在后;I2C.writeto()函数正好相反。I2C.writeto()函数只能用bytearray变量做参数。

网友A:
不同库命名方式的不同总让人觉得困扰,很容易搞混,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记忆方式?

网友B:
谢谢PYB代言人,分享有用信息

在出后续版本的时候,能统一下函数就好了,
也可以对函数再抽象定义,最近在弄MOST总线,
MOST里面提出了 function block--我们所说的模块
fktid也就是functionID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库命名方式的不同总让人觉得困扰,很容易搞混,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记忆方式?

目前看来是没有好方法了,除非自己在写一个中间层。期待官方的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PYB代言人,分享有用信息

在出后续版本的时候,能统一下函数就好了,
也可以对函数再抽象 ...

希望官方可以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感觉短期是不会改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看来是没有好方法了,除非自己在写一个中间层。期待官方的改进。

你的中文社区是不是算是中文版的官方社区啊

网友D:
文档哪里找到的?micropython里面的esp8266好像没有写到i2c和spi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档哪里找到的?micropython里面的esp8266好像没有写到i2c和spi啊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 ... .html?highlight=i2c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esp8266/quickref.html?highlight=i2c

在这里: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 ... ghlight=i2c#i2c-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esp8266/quickref.html?highlight=i2c

颇觉吐血啊,刚刚也去micropython逛过了,直接点了“Tutorials and code exampl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esp8266/quickref.html?highlight=i2c#i2c- ...

感觉esp版的文档还是有点少啊,是不是因为本身外设比较少呢?还是目前处于测试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esp版的文档还是有点少啊,是不是因为本身外设比较少呢?还是目前处于测试状态?

感觉是官方开发团队人太少,好像就2-3个人。其他人提交的pul request,很多都没有处理。

ESP8266也是才发布,文档的确太少。

网友E:
请问,如何在固件中添加自己的类库,就像import pyb一样,引用自己添加的类库

网友C:
将自己的py或者mpy文件复制到开发板,如果不是放在根目录,需要将文件的目录添加到系统路径。然后就可以import 你的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在固件中添加自己的类库,就像import pyb一样,引用自己添加的类库

可以参考一下ESP8266板子里面的例程和调用方法。这一点上体现了python语言的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将自己的py或者mpy文件复制到开发板,如果不是放在根目录,需要将文件的目录添加到系统路径。然后就可以imp ...

可以写到固件里吗?不用在根目录放文件,即可import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写到固件里吗?不用在根目录放文件,即可import

当然是可以的。但要修改源码,比较麻烦,也不方便跟随官方代码升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但要修改源码,比较麻烦,也不方便跟随官方代码升级。

如果修改固件源码,需要修改那些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修改固件源码,需要修改那些部分?

这部分没有仔细研究,只是初步看了一下。主要分为python语言部分、STM32移植部分和内部库等。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办法,可以将全部程序先写入芯片,然后读取出来,保存为bin文件,这样提供给用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