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必有Meter,我们来瞅瞅

楼主:
这几年新车发布一直没停,
出了看车,车模,就是试驾
试驾的时候 您肯定的看一眼的就是它了。

1. Meter 实物图

网友:
2. Meter分类

按表盘的显示来分,有模拟的和数字的
--这个好说,玩电子的我们手头都有的

按照Meter的输入信号来分,有模拟的信号输入,也有数字的信号输入

模拟的

模拟的

数字的

数字的

网友:
3. Meter 显示的内容

Meter就是一个显示设备,来看看他的主要显示内容
大众必备)
.总车程,也就说ODO数据
.当前车速,最近一段时间平均速度,最大速度,最小速度
.剩余油量  -- 剩余电量
.手动挡 当前档位,自动挡的还有停车,倒车模式显示
.左转右转指示

(比较高大上)
.声呐结果显示
.车门状态显示,如果有没关的门会告警
.当前时间
.当前车内温度
.当前外部温度

(非常高大上)
.当前在节能模式
.来电显示
.看电影

网友:
4. Meter 背后的模块1

如图,Meter负责显示,那个盒子就负责提供 其他节点的信息。
这个是硬件线送进来的,现在用LIN,CAN接入的比较常见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亮了

网友:
4. Meter 背后的模块2

再看一款,如图,Mete数据采集和显示模块直接集成到一起了。
背后又是一堆接口,车载ECU就这样

网友:
5. Meter 以拆会友

本坛有个“已拆会友”,人气挺旺的。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才Meter的截图

http://alflash.com.ua/RX/Instrument_.pdf

meter 111.pdf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是什么改装还是什么设备呢

网友:
车都没去摸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