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接收数据与解析处理

楼主:
430f5529单片机,串口接收字符串  如:$,09210,2392.933,13.3,3,1,5,#,怎么以逗号为分隔符把数据分别存入不同数组s1【】,s2【】,s3【】.....等呢?
中间的数字位数不固定。可能是1位,可能是多位。求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
楼主,你好

$,09210,2392.933,13.3,3,1,5,#
$代表开始
#代表结束

用查询和中断填充数据都可以
处理数据的话,用$来启动处理的local开始
处理里面会有用 # 来结束,这里会有延时和异常处理
夹在$..#外面的,直接丢掉?

网友:
要么一次发完,根据具体长度来分成几个数组在存,要么发几次,分几个数组循环的来存,

网友:
字符串处理一下判断逗号不就可以了,然后字符串转成整形

网友:
字符串分隔函数解析下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