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模型(twisted-pair model)

楼主:
大家好,这是IEEE 802.3里面关于双绞线的模型,请问它对应实际线的长度是多少呢?50m还是100m还是其他的线长呢?谢谢

网友A:
双绞本身是一种相对位置关系。没有长度的规定,双绞线的长度根据实际的协议和硬件来确定。你是想要最大长度,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绞本身是一种相对位置关系。没有长度的规定,双绞线的长度根据实际的协议和硬件来确定。你是想要最大长度 ...

您好,我正在做一款以太网芯片,它支持10base和100Base,而且要支持100M网线通信。但现在发现它大概最大只能支持70m,超过70M通信就有问题了。我想要双绞线模型,它可以等效到任意长度的网线,并且特性和实际网线一致,日后测试的时候就可以用模型来测试,这样方便多了,不用每次都拉着一堆网线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