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路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为什么我的这个阻容降压的方案,在实际批量生产的时候,有部分产品继电器不工作,导致交流220V电机高低档不来?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不要用这种电路,太危险,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另外,楼主提出的问题已经说明可靠性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不要用这种电路,太危险,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另外,楼主提出的问题已经说明可靠性很差。

因为这个方案我以前有用在挂烫机上,都正常。关键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改了?触发方式我改了也不行,换了低功耗的继电器还是不行。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方案我以前有用在挂烫机上,都正常。关键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改了?触发方式我改了也不行,换了低功 ...

“关键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改了”
再次强烈建议楼主不要用这种非常危险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改了”
再次强烈建议楼主不要用这种非常危险的电路。

关键现在认证都做好了!只能做稍微修改是可以的。

网友:
都不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现在认证都做好了!只能做稍微修改是可以的。

“关键现在认证都做好了!”
看来,你做的这个认证也是个大忽悠。